威纶触摸屏与LS(原来的LG)的K120S系列的PLC通信,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1-08-11):
请教大侠,
威纶与LS的K120s系列的PLC通信,选项里有K300s但没有K120s的选项,选K300s可以吗?

网友A:
驱动就选择K300s,请参考下图

网友B:
直接选择K300S就可以了,采用默认参数,不要做任何修改

技术交流: 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网友C(2011-10-13):
120s的有几种通讯方式都可以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