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关两线制流量计的如何检测好坏?

楼主(2011-08-11):
我们采用的两线制的流量计,用于检测每个点流出的水的计量。控制采用的DC12V电源控制,请问高手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其的好坏,电压拥有正常,是否像称重传感器那样可以测量其阻值判断好坏。

网友A:
要检测流量表的好坏首先要知道被测流量的大小,这样才能够比较。

网友B:
用万用表是没有办法检测流量表的好坏的

网友A:
有的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探头的绝缘电阻和电阻以此来推断探头的好坏,比如超声波流量计的探头绝缘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