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流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8-11):
请问下:

交流 伺服驱动器,1 最低转速怎么测?2静态刚度和效率怎么测试?

网友A:
最低转速的测量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最低转速,有一种说法是:速度波动率不超过50%的最低连续运行速度,也就是说过程中不能停下来,也不能波动过大。

伺服原则上不用考虑效率,如果一定要考虑效率,就测测额定点的效率,电机的,驱动器的,以及电机+驱动器的。

静刚度,对于速度环存在积分的情况,位置环静刚度几乎不可测。

楼主:
最低转速就是 计算调速比的,在空载下的驱动器能控制的最低转速

网友B:
这是好题目工!我也想知道。以及用什么仪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