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的DVP04T-CS是不是不稳定啊,

楼主(2011-08-11):
台达的DVP04T-CS是不是不稳定啊,我老是温度不稳定,不是为0,就是温度乱显示

网友:
看看你的屏蔽有没有做好,一般温度漂的话,肯定是有干扰

楼主:
是吗,你是怎么做到屏蔽的。用2个月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温度传感器的屏蔽线有效接地,传感器线缆不能太长,不要和动力线一起走线,可以考虑使用磁环等抗干扰元器件夹在上面

楼主:
你什么好的磁环等抗干扰元器件介绍啊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种外壳是塑料的磁环,具体是什么牌子我忘了,效果蛮明显的

网友A:
不要用温度模块或模拟量模块加温度变送器做。用温控表和触摸屏或PLC通讯做,保证叫你一点干扰都没有,而且传感器的线可以不用屏蔽线。我做了几十套这样的案例,从来没有碰到干扰!

网友B:
用温控表,就没必要再用触摸屏和PLC做温控了,太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