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AI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1-08-11):
GE FANUC 的AI卡可以在软件里设定量程和报警值,但是我周围真正这么用的人不多,一般都是自己写功能块完成AI处理。请问高手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这两种做法有何区别,有何优缺点,谢谢。

网友A:
PAC系列可以直接设置。 其它的不行。

网友B(2011-12-30):
路过,也想了解一下,报警后的信息是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