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70ih无法与三菱FX1N正常通信

楼主(2011-08-11):
我这里有一个威纶MT6070ih触摸屏,编程软件是EB8000 V4.41,今天通过USB可以做到触摸屏和电脑主机相连,可以正常下载程序画面。但是在EB8000里面我做了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如下图
 一切下载好后,我点击该按钮,我的PLC没有x的输入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的通信设置正确啊如下
 这个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啊,还有这个通信连线到底谁和谁连:触摸屏 FX1N 电脑   到底用什么线连啊?最近搞糊涂了,希望能得到解答
,通信线是从正规地方买的。

楼主:
在线急等啊,谢谢大家的帮忙啊

网友A:
三菱PLC的外部输入点X不可以在触摸屏上来设定接通或断开的,只能通过外部信号来接通或断开

网友B:
看样子楼主对PLC的工作原理还不了解,最好搞明白再做!如果是屏和PLC没通讯上的话,屏上会有通讯出错提示,如果是能通讯上的话,原因就是2楼所说的!!!!!

网友C:
输入点X是不能通过触摸屏软件进行写操作的,但是可以读X点状态。

你可以换成Y0来测试。

另外,如果使用的PLC为FX 1N,建议EB8000软件中设备属性,PLC类型选择:FX 2N,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的话,会弹出黄色提示窗口:PLC NO RESPONSE

网友D:
连线正确

通讯参数正确

别的没什么特殊的

www.ytleader.cn

网友E:
1.XO只用于读取,你不能通过屏去改变他的状态;

2.参数和线路没有问题读取是没有问题;

3。想设置参数,可以是中间继电器,和存储器一类;不能违背原理!

网友F(2012-01-10):
维纶触摸屏无法与三菱plc 通信,显示黄色 plc no response

网友G:
是不是连接通讯线有问题呢,查一下。

网友H(2016-05-17):
引用 网友C:
输入点X是不能通过触摸屏软件进行写操作的,但是可以读X点状态。 你可以换成Y0来测试。 另外,如果使用的PLC为FX 1N,建议EB8000软件中设备属性,PLC类型选择:FX 2N,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的话,会弹出黄色提示窗口:PLC NO RESPONSE

PLc就是联不上机,怎么设置啊?我本机触摸屏名称为123,设备类型为MT6070iH,接口类型无,通讯协议也无,这两样设置不了,站口为0;远端PLC名称为456,设备类型为三菱FX1N,接口类型为Com1(19200:E:7:1),通讯协议为RS232l站口为0求解急谢

网友I(2017-09-27):
我也是一样不能跟fx1n通信

网友I(2017-10-31):
我的也是一样不能跟fx1n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