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故障检修

楼主(2011-08-12):
TCL彩电部分开关电源采用新型开关电源控制芯片TDA16846。其内部设置了独立的振荡电路,其振荡频率有固定模式、自由调整模式和同步模式供设计是选用;有过流、过压等多种保护功能;提供了两路稳压控制输入端子和两路故障检测端子。
启动振荡原理
(1). 接通电源开关S801后,220V的交流点经D801~D804桥式整流,C809(220u/400V)滤波后,得到约300V的直流电压,一路经开关变压器T801的3~1绕组加到场效应开关管Q801的D极,另一路经启动电阻R807降压限流后由IC801的启动电源端2脚进入内部,并通过内部电路对IC801供电端子14脚的外接电容C816充电,约1.5分钟后(时间长短视R807和C816大小而定),C816两端电压升到16V时,IC801内部电路启动,从13脚输出脉冲信号,经D807、R808/A整形后,开关管Q801导通。于是T802的初级3~1绕组产生一个逐渐增大的电流,同时6~8绕组两端产生的感生电压经D806整流,C816滤波后由14脚进入IC801内部,维持IC801的供电,以接替2脚的启动供电。同时2脚在内部电路的控制下将电压拉至2.0V以下。
(2).在刚开机时,由于次级的各个供电支路均处于大电流的充电状态,导致整机电流很大,并产生极高的反峰电压,这种开机时的“浪涌”电流或反峰电压会对开关管Q801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IC801设置了由4脚内部电路和外接电容C817构成的软启动电路。刚接通电源时,IC801的内部电源电路通过4脚对电容C817充电,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于是4脚的电压只能逐渐的缓慢的升高,这个电压提供给“开时间比较器”,它控制13脚输出的驱动脉冲导通期随4脚电压的升高而逐渐展宽,这样,开关管Q801的导通时间也逐渐延长,次级输出的电压也缓慢的升高至设计值。这避免了开关管Q801在开机瞬间由于过流或由于反峰电压击穿而损坏。
1. 故障检修实例开关电源
【例1】 据用户反映,接收信号时图象声音均正常,但有烧焦味发出,机内有轻微的“吱吱”声(机型2111D)。
检修:接通机器电源,按二次开机键,约3秒后,伴音和图象出现,试听机内有“吱吱”声,决不是行频振荡的发出的声音,同时观看图象,发现垂直方向有轻微的扭曲,且图象边缘略带毛刺。从故障现象来看,+300V的滤波电容C809失效的可能性较大。经检查,发现C809顶部已突出裂开,其表面还凝结少量的结晶物,将其拆下并换上一个。试机,故障排除。
【例2】 据用户反映,在一次接通电源的瞬间,只听得机内发出“吱”的一声,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电源指示灯不亮(机型2111D)。
检修:经查发现保险丝F801烧黑,开关管Q801击穿短路,尖峰吸收网络C819、C818、R809、D805正常,将保险丝、开关管更换后,断开L802这一路行负载,在+B滤波电容C823(220u/160V)两端并上60V的灯泡负载,用调压器将市电填至160V左右后输入电视机,开机,发现灯泡发出暗红的光,实测+B电压为112V。关机,恢复L802的行供电,保持160V电压不变,再开机,出现正常的光栅,观察十多分无异常,关机,拆出调压装备,直接输入220V电压,按下电源开关,约2秒,新换保险丝、开关管损坏。为稳妥起见,暂不装Q801。接通电源,检测IC801的14脚电压,发现表针能在8~15V之间摆动,怀疑14脚的外接电容C816(22u/50V)漏电,拆下测量,未见异常。试用22u/50V的电解电容换上,还是不行。在电源启动时,C816的充电电流是由2脚的外接启动电阻R807提供的,查看R807,应为1M,拆下测量其阻值为4M,不正常。换上新的电阻,装上Q801,开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例3】 启动电阻的增大为什么会烧BUZ91呢?是由于TDA16846有着特殊的故障内因, IC内部的反相器的输出受到IC13脚驱动脉冲的控制,在时间触发器输出为低电平时,反相器输出为高电平,2脚的电压逐渐升高,直至等于控制电压Vcv时,ONTC接通时间比较器翻转,开关管截止。当启动电阻值增大到是其本身的4倍时,时间常数R807xC815相应的变大,充电速率变慢,导致开关管的导通期加长,最大平均电流超过了额定保护值,造成损坏开关管的后果就不可避免了。

网友A:
变频器开关电源维修: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