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net 问题

楼主(2011-08-12):
我现在碰见这样的问题,希望各位同学帮忙分析下原因:

      PLC 是西门子S300 的319F  ,采用profinet 网络与第三方设备通信 .一旦第三方设备重启或者关机再次启动后,profinet网络就报警,PLC亮红色故障灯,没有报网络故障灯 。然后可以找到第三方设备的硬件,但是无法交换数据,发送对方收不到,对方发送PLC也接收不到,但是如果重启PLC或者把profinet 拔掉再插回去,就又好了。 各位碰见这样的问题吗 ?能解决么?

网友A:
没见过,真的没见过。。。。。

网友B:
1plc电源电池是否有电

2连接器终端是否是OFF

3连接器电否有接的不实

网友C:
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复位网络以及复位第三方设备

楼主(2011-09-23):
如何通过程序复位网络或者复位第三方设备呢?

网友D:
第三方设备掉电或者重启,肯定要报故障。只是你是报PLC故障??报网络故障正常,因为掉电肯定就联络不上,联络不上肯定就会报网络故障。。。PLC报故障,比如除数为零,或者对负数开方,PLC算不下去了,就会报PLC故障,你这个可能是网络引诱了上面故障,查一查PLC程序,在开方,除法前面做一个判断,如果网络不会引起运算故障,只要第三方恢复,网路故障应该可以自己恢复的。。。

网友E:
程序里加一个故障处理OB看看

网友F:
在S7标准库中把OB87 COMM_FLT复制到你的程序中,然后下载到PLC中,这样如果有通讯中断的情况下就是PLC SF灯亮,BF灯闪烁,但PLC正常工作不至于故障停机而影响其它正常程序的运行,只要PLC正常工作那么网络故障恢复了数据也就恢复了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