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PLC

楼主(2011-08-12):
最近遇到个问题,有一个喷涂用的旋转装置,用S7-200plc控制变频器自动正反转,有4个接近开关分别作为正转限位、反转限位以及正反转极限开关,当转到正转限位时,自动反转,转到反转限位时,自动正转,循环工作,如果转到极限位置,变频器停止工作,如果正反两个限位接近开关失效(一直处于接通状态或者始终处于断开状态),如何在程序中加以保护,一旦出现开关失效状态停止变频器工作?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请预算一下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最大时间,加上一个安全余量,当离开反转位置超过这个时间后报警,同时停止

网友B:
      你的二个正反转极限限位开关应位于对应的二个正反转限位开关的后侧,这样:正常时这二个正反转限位开关起停车及反转作用,不会碰到二个正反转极限限位开关的,即正常情况下二个正反转极限限位开关是不动作的。如二个正反转限位开关一旦失效,车会继续前进,此时才会碰到后面的极限开关且使其闭合,该开关闭合,使设备立即停车,且发出报警信号。一般情况出现正反两个限位接近开关失效的几率是很小的,即极限限位开关是不经常动作的,它的损坏几率是很小的,用它保护设备是安全的。

网友C:
这个跟200PLC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呀

楼主:
出现过由于变频给定速度过高,极限开关不起作用的现象。如果电气方面解决不了,只有在机械上想办法了,做个挡板啥的。

网友E:
可以 加 单向运行 定时器 超时判断......,     出项超时,就报警!

网友F:
这个就要靠你养成维护的习惯啦,再说还有极限开关。

网友G:
恩,可以使用时间来判断

网友H:
你的PLC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变频器的,到达了限位则由PLC发出指令停止,如果是极限保护限位则最好不要通过PLC而直接连到PLC的停止I/O,如果是自由停车可可以考虑切断变频器的电源,使其不会因为程序出错而导致越过极限而导致严重故障.

网友H:
对于极限的控制,可以使用安全器件或使用双电控来实现其安全目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可以考虑切断变频器的电源。

网友I:
你参考一下电梯的平层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