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开机后显示器黑屏1个多小时候才亮

楼主(2011-08-12):
我的工控机开机后显示器黑屏,过1个多小时后才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以前都好好地,最近刚出现这问题

网友A:
先重装一次系统试试。如果是硬件问题,硬盘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没啥说的,硬件问题!和内存、硬盘每啥关系!

免责说明:以下为维修常用方法,必须具备相关能力方可操作,如发生更严重故障,甚至引起事故,本人概不负责。

打开机壳,冷却机器,开机,用手压北桥等芯片看看,虚焊的可能性很大!或用热吹风挨个吹芯片看看具体是哪一个位子的问题。

网友C:
你可以先听一下有没有开机的响声,如果没有,打开机箱,看一下电源是否正常,再看机器里面的各个配件有没有松动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都没有这些问题,再看一下有没有插什么功能卡,如果有将功能拔出,再开机看看。这个问题需要一步步去找原因。如果觉得麻烦,你可以打电话给。13316867701,王生。。

网友D:
首先要确认是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如果是工控机问题,那么开机后工控机也是不正常的,过一个小时之后,显示器点亮时,应该是和平时开机的过程相同。如果是显示器的问题,那么当显示器点亮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完成主机启动的状态了。显示器硬件的问题的话,最有可能就是高压板的故障,可能受潮或是其他 的原因,可以的话,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E: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具体的技术问题不太懂,,

因为我们是做工控电脑电源的。

网友F:
工控技术咨询平台:13761422986

QQ:61262486

网友G:
显示驱动电压低,受潮有漏电的地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就是主机问题,由于长途运输,可能导致主机中内存,显卡的松动。我打开机箱,将内存、显卡重插了一下好了。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H:
深圳市艾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行业领先的工业计算机设计服务供应商。

欢迎前来进行业务恰谈!

0755-2988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