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难住了电工

楼主(2011-08-12):
公司接了一个单,我的任务是必须把模具冲压完毕并吹出的工件检测出来,(安全起见,只有确认工件被吹出模具后,设备才能冲制下一个工件)NN的,那工件比按扣还要小,这一次真把俺给难住咧。

刚开始计划选用光电开关来检测,试验时才发现工件吹出速度太快,光电开关根本来不及反应,又不允许调节吹出压力,只得改弦更张。

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将这种快速移动的小工件给检测出来,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光电开关会检测不出来?

网友B:
能否检测模具。。。

网友C:
不知小到什么程度?有种环形电磁接近开关,可以检测出来细如沙子的钢砂

网友D:
X射线检测系统RAYCON不但能够从产品中检测出各种异物杂质,如玻璃、骨头、石子等。同时也能识别产品瑕疵或产品缺失。

缺点 是太贵,估计不会考虑!

我们公司用的德国设施上有SICK 光电接近开关,每分钟1600次震动也可以检测出来。你的速度是多少?

楼主:
工件是圆形,直径8mm高是3mm;速度大约在50cm/秒。开始采用的是对射式的光电开关(OMRON),因工件速度快,开关来不及反应,所以放弃。

网友E:
有专门用于测速的光电开关 不要用对射的 ,对射开关用于位置测量比较多

网友F:
阿,这位大哥。怎么称呼啊?

能不能检测掉下来的数量啊?

能不能检测掉下来的重量啊?

能不能检测掉下来的堆叠厚度啊?

网友G:
不可能的,光电开关工作频率不可能没有工件快的。只是你没选对型号。

欧姆龙系列就有很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光电开关会检测不出来?

选型不对吧。

喷码机用的光纤感应,应该可以。

网友I:
对:芳季 关于

阿,这位大哥。怎么称呼啊?

能不能检测掉下来的数量啊?

能不能检测掉下来的重量啊?

能不能检测掉下来的堆叠厚度啊?

内容的回复:

都能检测,就看你出啥价啦!别想花小钱就把啥事都解决了,那样搞自动控制的就只有喝西北风啦!

网友J:
用霍尔开关呢

网友K:
3/500=6ms,光电开关的反应时间绝对来得及。

网友L(2011-09-15):
可以用测速光感啊,也可用光电保护开关,就看你怎么选型和设计电路了啊

凡人?烦人?

网友:
可以用速度传感器,它可测 电机转速,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