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焊机的故障

楼主(2011-08-12):
一台ZX7-500佳士直流电焊机,机器是两路并联工作。原先有一路坏了,只有另一路能正常工作,不过输出电流只有50%。假如吧电流调到最大,只要一引弧就马上起保护。今天吧坏掉的原件换完后就上电试机,却发现有一路的直流电插头没插上,于是就停电后马上插上。却忘了整流板上有电容的存电,只见火光一闪,酿成大祸。现在焊机一上电保护灯就亮,请问是哪里坏了?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故障,积碳弄干净净了没

网友B:
场效应管爆了吧?多数是这样的.

网友B:
就是那铝冷却块上的晶体管,也称为IGBT的功率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