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软件什么版本的能在WIN7上安装

楼主(2011-08-12):
西门子300plc 的STEP 软件什么版本的才能在WIN7 安装

。。

谁知。

网友A:
Step7 V5.5 支持Win7 32Bit系统,Step7 V5.5 SP1支持Win7 32Bit以及64Bit系统的安装。

楼主:
STEP 5.4 中文版  能在WIN7 上安装吗?

网友A:
Step7 V5.5 有中文版,5.4中文版在Win7上安装步骤多多,你承受不了的,最简单的步骤就是在Vista上安装5.4,然后整体升级为Win7系统。

网友B:
别折腾win7上装了,目前只有5.5的可以,但其他的软件都不能,比如WINCC,所以还是在win7里装个虚拟XP,软件在XP模式里运行是最成熟的,我装了5.5的也删除了的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还是XP运行更稳定

网友D:
Step7 V5.5  在win 7上装不上

网友E(2012-02-25):
http://tieba.baidu.com/i/200962143/p/299483092#0

我装的v5.5中文版 英文的SP1反而装不上

网友F:
5.5,但是很不稳定,还是用s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