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这样的主控指令梯形图怎么编写

楼主(2011-08-12):
各位大虾小弟请教一下这中情况的主控指令怎么在梯形图中编写!

网友A:
第一步,按正常输入MC,MCR指令以及其中的其他需要的指令。

第二步,将GX Developer软件的模式切换为读出模式

此时你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了:

Good Luck~

楼主:
谢谢不过以上你写的这个方式我会用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N0 M0100的触点不是在左母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以上你写的这个方式我会用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N0 M0100的触点不是在左母线上!

实际编程是编不出你说的那个样子来的呀。

网友C:
实际编程如1楼上图所示,读出模式显示如1楼下图、可观察到MC接点;

实际编程时,不需要像顶楼所示的图。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