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问台达的DTE温控器怎么和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1-08-12):
请问台达的DTE温控器怎么和触摸屏通讯,想利用触摸屏,PLC,DTE来控制温度。

网友:
使用rs485口连接,下载触摸屏软件,它有相应的选项

网友A:
通訊方式選為rs485,控制器選為delta controller ascii,數字顯示地址可以直接選擇溫控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