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线路短路故障快速排除方法

楼主(2011-08-12):
一种线路短路故障快速排除方法

     对于低压线路断路故障,一般都比较容易查找和排除,但对于短路故障,特别是对于长线路所出现短路故障,通常查找方法是将线路逐步断开,用万用表或再通电方法进行除,这种方法查找起来较困难。例如工厂或市区路灯线路,如果逐段线路的查找既费时又费力,笔者经多年试验,掌握一种既不断开线路,又不用万用表方法来判断短路故障,即利用钳形表来查找短路。

       方法:(见附图)在电源的输入端(相线)串一个较大的负载(如1000W电炉)使电流不至太小,以便于测量,然后接通电源,此时线路处于短路状态,电压基本上都降压在这一负载的两端,从短路点至负载这段路中便有一相应的电流通过。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钳形电流表,(量程一般选10A以下),通过测量线路各处的电流有、无来判断和找出故障的准确位置。测量时采用平分法,先从中间开始,如测得有电流,基本等于或接近负载的额定电流,,则说明短路点在测点外,如无电流,则说明短路点在测量点内,确定故障点在哪一段线路后,再按上述方法从这段线路的中部测量和判断。如此逐步缩小发生故障点的范围,当找到电流有无的分界点时,这一点便是故障点。

网友A:
方法是很好但是不是很实用!

网友B:
学习

专业维修工业电子设备,如:变频器维修,电路板维修,触摸屏维修等。

详情请访问:http://www.shdlbwx.com

网友C:
不错的方法,可以一试的

网友D:
值得一试

网友E:
你的线路有多长啊,你这样接,你的保险不跳吗?

网友F:
不错可以用,我们这里用的钠灯镇流器烧坏一个整条线路都和不上闸,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G:
当处于短路的,再接上电源,你的线不会烧掉吗?就算不烧保护开关也会保护。你怎样测电流

网友H:
这方法不错,测短路可以,但测漏电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I:
当处于短路的,再接上电源,你的线不会烧掉吗?就算不烧保护开关也会保护。你怎样测电流
请你看仔细了

网友I:
这方法不错,测短路可以,但测漏电就无能为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当处于短路的,再接上电源,你的线不会烧掉吗?就算不烧保护开关也会保护。你怎样测电流

接有串联负载的,例如电炉丝。

网友K:
找一段相同的电线10米,利用双臂电桥测量这段电线的电阻值,将电阻值折算成每米的电阻值。然后测量两根电线的电阻值,蒋总电阻值除以每米电阻值,得出得数除2即为短路点。这种方法的精度关键在于测量10米电线时的准确度,如果有条件可以测量20米或30米,初次测量的电线越长,短路点的定位精度越高。

网友L:
是好方法,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M:
此法可行,我也常用,顶

网友N:
“通过测量线路各处的电流有、无来判断和找出故障的准确位置。”的原理就是:

1、没有短路的电路没有短路电流;

2、短路电流经过的电路就是短路的电路!

网友O:
不错,很实用方法。

网友P: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缩小范围。

网友Q(2012-02-06):
引用 网友R:
这方法不错,测短路可以,但测漏电就无能为力

网友S: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缩小范围。 谢谢分享

网友T:
有专门的断点检测仪的

网友U:
方法还可以,谢谢奉献

网友V:
谢谢楼主将自己的经验和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