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0-20mA的信号转换成0-10V的信号

楼主(2011-08-12):
如何把0-20mA的信号转换成0-10V的信号?急

网友A:
我有转换板?联系我1899311262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转换板?联系我18993112627

你有你麻滴逼,,,呵呵呵

将个500Ω滴电阻,串入电流回路,电阻两端,不就是0~10V哩凯?,,,几分钱或几毛钱鸟,,嘿嘿,

网友C:
串入一个500Ω精密电阻;取其电压,不就是0~10V!

但电阻一定要选好的,不是几分钱,再好是精度高一点,要不不能因为一个电阻影响的测量!

网友D:
赞扬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串入一个500Ω精密电阻;取其电压,不就是0~10V!

但电阻一定要选好的,不是几分钱,再好是精度高一点,要不不能因为一个电阻影响的测量!

正解

网友D:
顺便问一下,如果是想把0-10V变成0-20mA那需要怎么改动电路?

网友:
并和串的问题哦                                           500欧姆

网友F:
0-20mA这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如果是想把0-10V变成0-20mA那需要怎么改动电路?

网上电路有一大把,可去搜咧玩味

但是

假如有10000个工程师,估计只有1、2个会这般弄,,,但你只要仔细瞅视,会发现2个瓜怂哩凯~~~~~~~

网友B:
前几年,俄还曾深刻记忆住咧个瓜瓜怂

这乖乖在电器论坛那疙瘩,纠结于要拿角行程执行器去拨电位计,调节0~10VDC输出呢,

这乖乖甜咸不进,纠结咧半年鸟

呵呵

网友G:
学习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真能用上

网友H:
如果把500欧姆之间串在电路里面,去其两端,

是不是相当于外面接4到20毫安信号

再并一个500欧姆电阻

网友I:
串500欧姆电阻是方便,但是要考虑电路负载的问题  负载不行就只能用转换器了

网友J:
串一个500Ω电阻,负载与这个电阻并联就可得到0-1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