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人机问题? 请教。。。

楼主(2011-08-12):
我想在换画面的时候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怎么做到    就是在手动换到参数页面的时候输个密码才能进,以免工人改参数??、请教各位大侠,前辈

网友A:
在参数界面按钮上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这样不行吖 我用离线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