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S PLC与本本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08-13):
看到很多朋友在LS产电PLC与本本的通讯问题伤脑筋,也看到很多出谋划策的好心朋友,其实我们都走入了一个误区,因为我们买的USB转接口可以直接将PC与PLC连接,不管你如何设置,不管你买多高级的转接口都不可能解决问题,打4008281515不是说你转接口有问题就是说你的系统有问题等等等等等等,急都急死你!其实必须在转接口与PC之间要增加一条2-3    3-2     5- 5连接线做好相应的接口就可以了,这种线也可以用来将PLC与信捷320A进行通信,根本不需要他们所说的2-3   3-2   5-5   4-7连接!

希望能帮到仍在困惑中的朋友,其实我自己也没入到门,仅仅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楼主:
另外请哪位大侠帮我用单相的旋转编码器通过LS 产电120SE PLC的高速计数指令做一个循环计数程序(主要是参数我不知道怎么设置),程序要两份,一份需要通过OP320A来改变设定值,一份的设定值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程序中要这两个内容的程序!

要求:当高速计数指令计数达到设定值马上发出一个信号,把发信号的程序也做在里面,我仅知道选0通道的时候是通过F170常开触点发出来的,别的通道就不知道了!我自己做的程序在模拟试验时,看到在当前值上方显示的数字没达到设定值有时也会变为零,我的编码器是1000脉冲/转的,比如转动一下编码器,数字到了500就停止转动编码器,这时有可能数字会停在500也可能会变为零.所以我估计是设置出了问题,谢谢好心的高手帮我一下,可以将程序和设置界面在这贴图,也可以发我邮箱,我的邮箱是401474337@qq.com,万分感谢!

楼主:
LS的技术支持和产品说明书都一流的差劲,打多电话他们还感觉烦,也从没认真帮助过用户解决问题,不过他们的质量和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A:
不用编程电缆 直接当然连不上的

网友A:
高速计数 比较 不复杂

www.ytleader.cn

楼主:
对:ac 米兰 关于

高速计数 比较 不复杂

www.ytleader.cn

内容的回复:

主要是设置问题,因为我的编码器是每转一千个脉冲的,摸索起来不方便!是的,很多人都走入直接用USB转接口连接PLC了,我也被害苦了!

楼主:
呵呵,这里的人太热情了!看来都浪得虚名。不过别上当哦,我是在再刺激一下,希望找到自己的答案。不过我现在已不需要答案了!看到有些人在网上!

网友B:
楼主说的真好笑,我也打过LG的客服,从没有说是直接用USB转换器的!USB转232只是把USB转成232,想想也不能直接与PLC连接的,不是能插上就可以用的。再说LG的PLC连接线从来只有三条的,哪来4-7啊!4 7 的引脚是用作通讯,资料上有很清楚的说明。不应该看了,在发表意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呵呵,这里的人太热情了!看来都浪得虚名。不过别上当哦,我是在再刺激一下,希望找到自己的答案。不过我现在已不需要答案了!看到有些人在网上!

大哥,你这样说不见得吧。LG的技术支持没用,工控上的答复没用,看来你真的用不了LG的产品了!

网友C(2020-05-03):
楼主好人,资料不错。学习了,谢谢啦!

网友D:
买了LG的转换接口,用电脑跟PLC 连接还是失败,求指教

网友E(2020-09-27):
是不是端口设置错误

网友F(2021-06-02):
微信么聊,我可以有给你

网友F:
这个程序能给我一份吗?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