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S7300PLC问题

楼主(2011-08-13):
我用的CPU313做主站 ,下面挂了15个CPU224的子站用EM277走的DP通讯。运行半年,最近停机了一个月。开机就出现SF等亮红灯,BF红灯闪烁。后检查子站都没报错,就将程序从新下了一遍,好了2天后,系统一天就会出几次SF等亮红。硬件检查都没有问题,程序中也加载了OB86和OB82,为何子站有时报错,整个系统都停机了。系统有时也无缘无故的出错

网友A:
通信出错,检查通信网络,降低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通信出错,检查通信网络,降低速率

通信也检查了,后发现一个子站问题,没有问题,速率已经降至最低了。请问怎么样可以避免,某个子站出错而整个系统停机。老是其他子站报错,整个系统都停下来

楼主:
s7-300PLC老出现0b82,ob86错误,ob82和OB86空块已经添加了,还STOP,怎么解决???

网友B:
估计通讯有问题

网友C:
能不能把所有OB都下载进去,如果不能下载的就跳过

网友D:
先排除是否通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能不能把所有OB都下载进去,如果不能下载的就跳过

根据自己的情况

网友E:
十有八九接线插件问题,有虚接虚焊现象。

网友F:
会不会是干扰问题呢,有没有查一下屏蔽呢

网友G:
Smart1000+PPItoMPI映射转换器可连接西门子S7-300PLC

www.dl-winbest.cn

网友H:
可能是通讯或是外部哪个硬件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故障,有没有查看S7-313的CPU故障缓冲区是哪个块引起停机的呢?

网友I:
把存储卡取出来清洁一下,包括插槽。另外,最好把CPU诊断缓冲区的内容导出来,看看里边记录的内容,判断故障相对来说就比较有针对性了

网友J:
看CPU313里的故障区报的什么故障 ?????

网友K:
是不是主站引用了从站的地址,当从站故障,主站找不到地址了,我记得是加OB12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