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变频器整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单相不可控整流   220V输入整流滤波电路   逆变后带电机负载   ,电机额定相电流3.38A   额定相电压46.2V    功率380W

我想问下整流二极管是如何选择的?

最大反向电压  大于600 ,    电流 大于10A  按这个参数选型可以吗?

总觉得不对,谁能指导下啊!

网友A:
按3倍或3倍以上选可以。

网友B:
最大反向电压 大于600 , 电流 大于10A 按这个参数选型可以吗?

   还行吧,余量不是很大。觉得不放心选电压大于10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