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拜求变频器模块炸的原因

楼主(2011-08-13):
期望那位师傅能解答一下引起变频器模块炸的原因
谢谢好心的师傅了

网友A:
电路板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电磁兼容没做好,也会导致模块爆炸。另外负载超过额定值,或者产生谐振都会导致模块爆炸。

网友B:
实际工作中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是控制空压机运转的大功率变频器 当时原因为散热不好所致

网友C:
驱动板……负载……主板,环境都也可能引起炸模块

网友D:
这个就不好说了。有许多原因会使变频器炸模块。比如电机短路,空气中水分太多,还有接线错误,驱动板老化都会炸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