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G闭环控制

楼主(2011-08-13):
现在想做一个实验,就是变频器+PG闭环控制实现定位,用这种方法定位准不准,偏差大不大的,PG卡也是要用晶体管的PLC发脉冲的吗?求解!!!

网友A:
目前台达变频器的C2000系列变频器、VE系列变频器均在机床加工中心里面成功实现了主轴定位的功能。

定位精度在一个脉冲,PG卡的选择主要是根据编码器的型号来选择确认。

可以到中达电通的网站上找一下相关的应用案例,也可以咨询当地的分公司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