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施耐德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8-13):
一客户威海华东数控导轨专业磨床上的两台施耐德伺服驱动器坏了,型号LXM05CD34N4,3KW 380V-480V   34A.伺服电机型号BSH1403M21A2A,控制信号有S7-200PLC脉冲控制,订货时间太长,客户想换成国产驱动系统  ,请各位高手支招!哪种更适合用!并经济耐用!谢谢了!

网友A:
其实只要改用施耐德的LXM32CD30N4驱动器进行替代即可,国内都有库存。不过要注意编码器电缆在驱动器侧的接头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