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数据寄存器批量清零

楼主(2011-08-13):
松下PLC里, 如果有很多连续的数据寄存器需要清零,有没有什么简单方便的办法,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有的。连续的寄存器,比如移位寄存器,一条命令就OK。

用MOVE,输入起始地址,比如M101,输入步长20,那么从M101,102,103.。。。一直到M121就全清零了,

具体语法你查下手册,GOT IT?

网友B:
直接用COPY  0 起始地址 终点地址就OK了 全部清了

网友C(2012-08-08):
引用 网友D:
0 起始地址 终点地址就OK了 全部清了

copy是在是不错

网友E:
用楼上所说的块复制指令

网友F(2012-09-10):
用楼上的方法,这个用松下的软件也可以模拟一下。

网友G:
f11 copy    k0     dt0   dt100

网友H(2013-10-14):
原来还有这个块复制指令

网友I(2015-01-07):
高手们呢?期待啊,。。

网友J:
happpppppp              hao HAO     HAO HAO hao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