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55期-PLC及定位模块对立式主轴的伺服系统进行简易控制

楼主(2011-08-14):
有一立轴磨床,希望通过PLC及定位模块对立式主轴的伺服系统进行简易控制,以实现立式主轴的竖直向下进给及快速向上运回原点,

q请任选PLC和相应的定位模块实现该控制,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51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它们的工作过程简述如下:由数控系统来的速度指令(如10V时相当于6000r/min或4500r/min)在比较器中与检测器的信号相与之后,经比例积分回路3将速度误差信号放大作为转矩指令电压输出,再经绝对值回路4使转矩指令电压永远为正。然后经函数发生器6(它的作用是当电动机低速时提高转矩指令电压),送到V/F变换器7,变成误差脉冲(如10V相当于200kHz)。该误差脉冲送到微处理器8并与四倍回路17送来的速度反馈脉冲进行运算。在此同时,交预先写在微处理器部件中的ROM中的信息读出,分别送出振幅和相位信号,送到DA强励磁9和DA振幅器10。DA强励磁回路用于控制增加定子电流的振幅,而DA振幅器用于产生与转矩指令相对应的电动机定子电流的振幅。它们的输出值经乘法器11之后形成定子电流的振幅,送给U相和V相的电流指令回路12。另一方面,从微处理器输出的U、V两相的相位(即sinθ和sin(θ-120°))也被送到U相和V相的电流指令回路12,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乘法器,通过它形成了U相和V相的电流指令。这个指令与电机电流反馈信号相与之后的误差,经放大后送至PWM控制回路14,变成频率为3kHz的脉宽信号。而W相信号则由Iu、Iv两信号合成产生。上述脉冲信号经PWM变换器15控制电动机的三相交流电流。脉冲发生器16是一个速度检测器,用来产生每转256个脉冲的正、余弦波形,然后经四倍回路17变成1024脉冲/r。它一方面送微处理器,另一方面经F/V变换器19作为速度反馈送到比较器2,并与速度指令进行比较。但在低速时,由于F/V变换器的线性度较差,所以此时的速度反馈信号由微分电路18和同步整流电路20产生。

网友B:
立轴磨床的立式主轴进行反复运动,可以采用S7-200加EM253即可;

接线图如下:

在软件中配置EM253:

选择度量单位为相对脉冲数,再点高级按钮,设置如下:
选择模块输入响应,设置如下:
设置最大、最小速度,以及启动停止速度,如下:
设置电机点动速度:
设置加减器时间:
设置参考点速度和寻找方向:
设置参考点搜索顺序:
选择命令字节:
设置运动包络定议:
分配存储区:
完成后生成如下子程序:
程序如下:

网友C:
楼上讲的不错,现对功能程序加以说明补充

POSx_DIS子程序将位控模块的DIS输出打开或关闭。

        这允许您将DIS输出用于禁止或启用电机控制器。如果您在位控模块中使用DIS输出,该子程序可以在每次扫描时被调用,或者仅在您需要更改DIS输出数值时调用。当EN位打开启用子程序时,DIS_ON参数控制位控模块的DIS输出。

POSx_CTRL子程序(控制)启用和初始化位控模块

       方法是自动命令位控模块每次S7-200更改为RUN模式时载入配置/轮廓表。在项目中仅限使用一次本子程序,并确保程序在每次扫描时呼叫本子程序。将SM0.0(始终开启)用作EN参数的输入。

        MOD_EN参数必须开启,才能启用其他位置子程序向位控模块发送命令。如果MOD_EN参数关闭,位控模块会异常中止所有正在执行的命令。

        POSx_CTRL子程序的输出参数提供位控模块的当前状态。当位控模块完成任何一个子程序时,Done参数会开启。

POSx_RSEEK子程序(查找参考点位置)使用配置/轮廓表中的搜索方法发起一个参考点查找操作。

         当位控模块找到参考点且移动停止时,位控模块将RP_OFFSET参数数值载入当前位置,并在CLR输出生成一个50微秒脉冲。RP_OFFSET的默认值为0。您可以使用位置控制向导、EM253控制面板或POSx_LDOFF(载入偏移量)子程序更改RP_OFFSET数值。

        开启EN位会启用此子程序。在“完成”位发出发出子程序执行已经完成的信号前,请确定EN位保持开启。

        开启START参数向位控模块发出一个RSEEK命令。对于在START参数开启且位控模块当前不繁忙时执行的每次扫描,该子程序向位控模块发送一个RSEEK命令。为了确保仅发送了一个命令,请使用边缘探测元素用脉冲方式开启START参数。当模块完成本子程序时,Done参数开启。

POSx_GOTO子程序命令位控模块进入所需的位置。

        开启EN位会启用此子程序。在懲瓿蓲位发出子程序执行已经完成的信号前,请确定EN位保持开启。

        开启START参数向位控模块发出一个GOTO命令。对于在START参数开启且位控模块当前不繁忙时执行的每次扫描,该子程序向位控模块发送一个GOTO命令。为了确保仅发送了一个GOTO命令,请使用边缘探测元素用脉冲方式开启START参数。

         Pos参数包含一个数值,指示移动的位置(绝对移动)或移动的距离(相对移动)。根据所选的测量单位,该数值是脉冲(DINT)或工程单位(REAL)数目。

         Speed参数确定该移动的最高速度。根据所选的测量单位,该数值是脉冲/每秒(DINT)或工程单位/每秒(REAL)数目。

网友D:
定位模塊delta 01PU delta A servo 外部接線

网友D:
1.通訊參數設值;2運轉方式;3.運轉位置4.運轉速度;5加減速設置.............

网友D:
定位模塊地址說明.........

网友E:
小弟初学,学习了。

占个位子。

网友F(2011-09-18):
引用 网友D:
...............

弱弱地问下,这是台达哪种型号的PLC?

网友G:
这个话题不错,学习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D:
对:隨風 关于引用 sophymei 的回复内容:...............

弱弱地问下,这是台达哪种型号的PLC?
内容的回复:
凡帶有高速晶體輸出功能的PLC都可以,例如DVP20EH00T,DVP32EH00T,DVP20EH00T2,DVP32EH00T2,DVP40EH00T2等等

网友F:
11楼,怎么联系你?能否加为好友?

网友D:
一般情況,我都在工控網上.

qq好友嗎?我很少上qq

网友H:
学习了,受益匪浅,没用过这样的模块

网友I:
呵呵!基本上都可以的!

网友J:
看了擂台题目,发现我啥也不懂,努力学习!

网友K:
我是初学PLC,麻烦请教各位一下,我能从网上下载到西门子的软件吗?谢谢

楼主:
一等奖2名:50MP获得者:
woiswangfa           woiswangfa
sophymei               sophymei

二等奖1名:1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zling
积分:751
帖子:5
注册:11-03-06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三等奖1名:30积分获得者:
zling                  zling

zling
积分:751
帖子:5
注册:11-03-06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

网友L(2015-06-26):
下来学习,这里的讨论问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