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53期-PLC和组态软件实现的钢管运动控制程序编写

楼主(2011-08-14):
要求用组态软件编制一个动画画面,PLC编写成实现:一个旋转前进的钢管,长10米,当管端前进到某关电开关时,从画面左侧出现管头,且一点一点变长,直到整个钢管出现,继续旋转前进,当管头前进到画面右边线时,进入部分不再显示,即此时随着管子前进管长变短,直到管子没有(离开换面),请写出编程全过程及有关画面。

请任意选择PLC和相应的组态软件来实现,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52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用 S7-300型PLC编辑钢管旋转前进动画的设计
           1、点击组态王6.53图标,出现如下画面:

         2、 点击“新建”图标,出现以下画面:

           3、 按“下一步”:

           4、 按“下一步”:

          5、 填写工程名称“包钢219”,点击“完成”,出现下图:

         再按“是”出现下图:

6、 按“开发”图标,出现下图;

7、 建立变量表:根据PLC与组态王需要通讯的内容,建立变量表:点击“数据词典”
出现下图:

       8、点击“新建”,建立你所需要的全部变量,这里只举一例:
点击“新建”,出现画面:在此画面上填写有关数据,见图中数据,其采集频率改为100ms,按“确定”,又出现上面的画面,再点击“新建”建立第二个变量,直至把所需变量全部建完。见下面的“变量建立后图”:
                   点击“新建”,出现画面:

    到此新的项目已建立,这是组态王编程都要做的部分,接下来就是根据项目的要求进行动画编程。待续

网友A:
                                         二、动画编程:
  1、点击左侧“画面”,出现下图:(此时没有aass图标)

  2、 点击新建,出现下图:

       在画面名称栏中填写“aass”作为动画主画面,再按“确定”,将在上一个图中,将出现aass图标。
3、点击 aass 图标,出现一个空画面,1、点击工具箱第2行第5列图标(矩形),在画面拖拉鼠标,构成矩形框(长500,宽50)设充填色为:黑色、背景色为:白色。2、点击图中“过渡色类型”图表中的第3行第3列,该黑色矩形平面变成管状图。见下图:

    上图为了说明操作过程出现二个图面(矩形与管型),实际上就存在一个图面(在选中矩形后,再点击过渡色类型中的第3行第3 列图标,由该矩形转变成管型的)。
     再由该管型图复制8个外形尺寸一样的8个管型图,并通过点击过渡色类型中的第3行的1、2、3、4列的图标,使8个管型图的受光角度不同,其1与5一样正面受光,2与6一样,上方受光,3与7一样,背后受光,4与8 一样,下侧受光。见下图:

    4、 动画连接:双击上图中第1管图出现“动画连接”图标:点击其上的“缩放”按钮,将出现缩放连接图,表达式填写“a1”,其他参数按图中数据填写(及方向选择)

    5、填好后按确定,回复动画连接图面。再点“击隐含”按钮,出现隐含连接图面,按图中内容填写,按“确定”,回到到“动画连接”图,再按“确定”,动画连接图消失,第1管动画连接设定完毕。

    6、以同样方法设定第2 ~第4三个管的动画连接:其“缩放”皆设为“a1”,“隐含”分别设置为:“a1<=钢管 && ff>=1 && ff<2”,“ a1<=钢管 && ff>=2 && ff<3”,“ a1<=钢管 && ff>=3 && ff<4”。
     7、双击图中第5管图出现“动画连接”图标:
1、 点击其上的“水平移动”按钮,将出现水平移动连接图,按图中数据填写。
2、 点击其上的“缩放”按钮,将出现缩放连接图,其参数按图中数据填写(及方向选择。
3、 再点击“隐含”按钮,出现隐含连接图面,按途中内容填写,按“确定”,回到“动画连接”图,再按“确定”,动画连接图消失,第5管动画连接设定完毕。
     8、以同样方法设定第6 ~第8三个管的动画连接:其“水平移动”与“缩放”的设置皆与第5个管的设置一样,而“隐含”分别设置为:“a1>=钢管 && ff>=1 && ff<2”,“ a1>=钢管 && ff>=2 && ff<3”,“ a1>=钢管 && ff>=3 && ff<4”。
见以下3个动画连接图:

      9、8个管图动画设置完毕后,将它们重叠为一体,变为一个管图,合并方法如下:先点击选中第1个管图,记下工具箱下侧4个数据:“100 40 500 50 ”(其前2个数为该图的X、Y轴坐标位置,后2个数为管长与直径)。再选中第2管图,修改其工具箱下侧4个数据与第1管图数据一样,修改后第2管图就重叠于第1图的位置上,同样方法将3~8管图合并于一体。见下图。再在管图的前后端各画一个与背影颜色相同(灰色)的矩形平图,再设置1个按钮图标,代表关电开关,该开关闭合时,钢管开始由左侧旋转伸出,当钢管进入右侧灰色矩形图,进入部分将被该矩形遮挡。见下图:

     10、在该图中在建立一个按钮、一个指示灯,及采样值输出画面,建立过程如下:
1、点击工具箱的第3行第4列图标,用鼠标在馆的右下方拖拉成矩形按钮图面,将字“文本”改为“启停”。
2、点击工具箱的第2行第5列图标,用鼠标在馆的左下方拖拉成矩形方形图面,冲填色为黑色,用同样方法,在黑色矩形上建立白色矩形图面,在点击工具箱的第3行第3列图标,建立“## 采样值: ##”字样。
3、点击工具箱的第2行第4列图标,在图面建立蓝色圆形图面,再在“过渡色类型”中点击第5行第5列图标,使蓝色圆变为凸型圆,用同样方法建立红色凸圆形。

       到此画面设计完毕。(待续)

网友A:
                           三、使用命令语句编辑有关程序
        1、点击左侧“命令语言”->点击“应用语言命令” ->双击“请双击这儿进入…”出现以下画面:

       上图为运行时,按上图填写语句及100毫秒时间,填好后,按启动时,出现下图面:

   按图填好语句后,按“确定” 按钮,又回到命令设定画面,
       2、按“事件命令语言” -> 点击“新建”,进入下画面:

        按上图图填写命令语句及修改时间,按“运行时”出现下图:

        按上图图填写命令语句及修改时间,按“确定”按钮,回到原画面,再点击“新建”,出现下图:

      填好命令语句后,点击“确认”,出现下画面:

                         四、其他设置:
      1、点击画面的“运行” -> 点击“主画面配置”,出现下图:
点击“aass”,使其成蓝色,按“确定”,返回主画面。

         2、点击“画面” -> 双击“aass”,进入aass 画面:

        3、双击左侧“##”->点击“模拟量输出”,出现下画面:

写好参数,按“确定”,返回 aass画面。
        3、双击右侧“##”->点击“模拟量输出”,出现下画面:

写好参数,按“确定”,返回 aass画面。
         4、双击左侧“启动”按钮->点击“弹起时”,出现下画面:

填好语句,按“确定”返回主画面。
         5、双击“红色凸圆形”,出现动画连接,点击“隐含”出现隐含连接,填上“采样值>0”,按“确定”返回主画面,到此整个设计完毕。

                      五、运行
         1、在工控浏览画面上,点击“VIEW”图标,立即进入运行换面:

         2、 点击“启动”按钮,显示红色指示灯,钢管由左侧出现且逐渐转动增长,采样值不断增大变化,即下图:

           下图为管头已进入右侧挡板,此时钢管右侧不动,左侧继续转动前进,管长变小,直至消失。

网友A:
**** 编程说明 ****
        本设计是为擂台要求设计的,到此基本编辑完毕。为了能在组态软件上显示钢管转动前进效果,采用不用连接PLC,全部变量为组态软件的内部变量。这对初学者是大有帮助的,按本文一步一步编写,编好后,执行运行,一定会看到动画效的。

      如想与PLC通讯连接,其变量“采样值”与“M1”应改为I / O型变量,其地址分别为:DB1.DBW100与MB1,其M1.0为光电开关的输出位信号,当光电开关被管遮挡,使M1.0=1,DB1.DBW100开始计数测长。PLC需编写程序,组态软件还需编写与PLC的通讯连接程序。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谢谢!

网友B:
对:wyb2866255 关于

**** 编程说明 ****
        本设计是为擂台要求设计的,到此基本编辑完毕。为了能在组态软件上显示钢管转动前进效果,采用不用连接PLC,全部变量为组态软件的内部变量。这对初学者是大有帮助的,按本文一步一步编写,编好后,执行运行,一定会看到动画效的。

      如想与PLC通讯连接,其变量“采样值”与“M1”应改为I / O型变量,其地址分别为:DB1.DBW100与MB1,其M1.0为光电开关的输出位信号,当光电开关被管遮挡,使M1.0=1,DB1.DBW100开始计数测长。PLC需编写程序,组态软件还需编写与PLC的通讯连接程序。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谢谢!

内容的回复:

师傅,最近学习组态王,不知是否可以加QQ请教些问题? 我的QQ526225435,以前在论坛上加你为好友,多谢前辈指点\\\期待回复

网友C:
大量现货特价供应松下伺服电机,新宝减速机,触摸屏,PLC控制器等自动化产品。欢迎有需求人士来电咨询  www.xysifu.com  有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D:
我们武汉中冶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窑炉行业技术方案应用很广,只有客户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国产兼容西门子的科创思PLC与高档Fameview组态软件相结合完美的工程呈现。

销售国产完全兼容西门子系列合信科创思PLC以及PLC周边产品(STS7-200 & ABB )Fameview组态软件 销售各种模块例如通信模块、温度PID控制模块、运动模块、称重模块等等模块欢迎咨询! HMI人机触摸屏界面 UK防雷信号隔离器(电流\电压型)提供行业技术支持 最有效的技术培训

欢迎加QQ群交流经验106680355(工控技术及产品交流群)170773520(工控技术交流及应用) QQ:673024543

武汉中冶自动化全心全意致力于华中地区工业自动化的发展,公司始终秉承“服务为本,技术为先”的理念为广大客户排忧解难,销售国产完全兼容西门科创思PLC及各种模块,HMI人机触摸屏、Fameview高档组态软件,UK信号隔离器,提供行业技术支持,最有效的工程技术人才培训,欢迎湖北及华中地区行业精英参加我司9月23—26日的展销会,武汉中冶期待您的莅临指导,欢迎加QQ所要电话详谈合作

楼主(2011-09-17):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二等奖0名,10MP获得者:

三等奖0名,30积分获得者: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