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水淹过的电器,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器,软启动,变压器,怎么处理最好

楼主(2011-08-14):
被水淹过的电器,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器,软启动,变压器,怎么处理更省时省力省钱,请大家支招

网友A:
全部扔掉换新的,省时省力不省钱

逐个检测并修复,省钱但费时费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部扔掉换新的,省时省力不省钱

逐个检测并修复,省钱但费时费力

逐个检测并修复,省钱但费时费力,费时费力就等于费钱,检测修复是要人工的.

网友C:
自己掏腰包的,就全部修复。

公司掏腰包的,可以处理软启、变频器。

网友D:
换新的吧,修过的万一出问题把电机或其他东东烧了亏的更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自己掏腰包的,就全部修复。

公司掏腰包的,可以处理软启、变频器。

网友F:
你所说的几种电器,处理起来方式方法差别很大

网友G:
变频器和软启换新,其他的晾干,擦拭触点处,如果坚持要用淹水的变频器软启,至少准备点优质的快熔

网友H:
1,首先要对电气设备进行表面清洁卫生;

2,应对受潮的设备进行烘干处理;

3,受潮的设备进行烘干处理后,就应对设备进行测量绝缘,相间,相对地的绝缘都要达到最低标准;

4,变频器,软启动内的线路板经水泡过后可能己经坏了,要更换了;

5,经上述处理后,还应对设备进行耐压实验和泄漏电流实验;(特别是断路器和变压器要做此相实验)。

网友I(2011-09-27):
估计楼主哥是自己掏腰包的了,不过泡过了还是别自己处理了,一个是外观用到工程上不好验收,一个是性能不敢保证了,实在要处理的话楼上的办法挺好的,不过挺费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