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脉冲输出没有反应

楼主(2011-08-14):
PLC命令 DDRVI 160000 K2000 Y0 Y1使用后伺服没有转动

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好!您的指令应该为如下:

DDRVI K160000 K2000 Y0 Y1

另外,伺服驱动器的参数P1-00设置为何?是否为2-脉冲加方向.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是脉波参数模式设定不对

网友C:
上面的大哥,Y0和Y1接到几号线去?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段子少接了一个35号脚头...导致无法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