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68系统,主轴加速时报过电压报警问题

楼主(2011-08-14):
新机,主轴在输入7000rpm以上的转速时,在加速过程中,会报出过电压的报警(0033),查过说明书如下解释:

说明:伺服驱动器的转换器电压在400V 以上。

解决方法:

‧ 请正确配线。
‧ 请更换伺服驱动器。
‧ 内部回生电阻时,请更换驱动器。
‧ 使用外部回生选件时,请更换回生选件。

请问大家,回生电阻不是在减速中使用的吗?为何说明中提到了需更换回生电阻?还有伺服驱动器中的转换器电压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A:
先看看你的回生电阻是不是真的小了,如果回生电阻小了,那的确会发生这个问题。 另外,看看谁给你家做的机床,问他们要一份主轴参数重新校对一下,我估计你用的是高速电机,参数不匹配。

网友B:
新机,那就是没调试好    没调试好正好可以不付钱 满足我们大家消费者的希望

网友C(2011-12-02):
延长加速时间常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