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维修中控制电源故障的处理方式

楼主(2011-08-14):
控制电源在有负载短路是通常会启动自我保护功能  因此当测的控制电源没有时 切莫盲目判断电源已经损坏,你可先把负载拆下检测决定是否需要更换电源;当控制电源保护用断路器跳闸时,首先应看外围输入输出是否有故障,特别应关注经常活动,最容易不小心触及到位置的输入输出有没有问题,这样可缩短维修时间

网友A:
是呀,我特别喜欢西门子300这个电源,短路没输出,短路切除后电压就恢复了。但很对国产的低端产品就不行

网友B:
    现在的电子电源,多有电子电路过流保护功能;早期的电源,多依靠熔断器作短路保护。

    早期甚至见过,先接通负载,再接通电源,熔断器就会熔断的(电源与负载是分开的);若熔断器不规范,就可能直接损坏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