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PLC连伺服接线(已经搞了几个星期了,精神即将崩溃。。。)

楼主(2011-08-14):
     请教师傅台达DVP-14SSPLC连三菱J2伺服接线,如图不知道错在哪啊,请师傅指教,多谢了

网友A:
红色24V电源不能连在20针脚上

网友B:
此图排布上来看以看就是个新手

网友A:
还有就是15-16-17-18-20最好短接,5号为运行信号,建议找个J2S手册看看

网友A:
    其中Y0为脉冲口,Y1为脉冲方向.COM1为公共端,J2S内部自带电端,漏型接法;

网友C:
台达的不给你提供技术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