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DO输出问题

楼主(2011-08-14):
各位高手,我现在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现在用一套西门子300冗余系统,一个根本不用常STOP,另一个使用,现在当我有个输入按钮按下去的时候,它所对应的输出在PLC程序里有输出,就是Q点为TRUE,但硬件模块上DO输出灯不亮,但我用外部短接线短接DO输出点和P24V,那灯就会亮,而且以前测试过是好的,模块接线也没改过,请问哪位高手指点指点,急!!!!

网友A:
描述不太清楚,原则上是你的输出的公共端(M)有接触不良或短线

网友B:
S7-300 的输出侧的L+接点应接+24V,输出端口无输出时,其电压(对24V的地:M)应=0V,有输出时对地电压=24V,你用的这个输出模块是否接L+的连线断开所致?如接L+线没断,且该块的其他输出点正常,说明该输出点已坏,可换个模块试试

网友C:
先检查检查外围的硬件接线是否正确,L+与M的电压是否正常,输出是一个字节为一个供电电源

网友D:
1,先确认你的这个输出程序是不是正确

2,检查你的模块是不是按操作说明书接正确的输入电压

3,测试模块输出有无输出电压

网友E:
S7-300 的输出侧的L+接点应接+24V,且是电源模块提供,检测电源模块DC+24v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