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不能与FX3U在线模拟

楼主(2011-08-14):
大家好,MT6100i用电脑不能与FX3U在线模拟,与FX2N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FX3U在线模拟需要将通讯参数的波特率设置成9600。

楼主:
都试过了就是现实PLC没响应

楼主:
3U都不行,2N可以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就奇怪了,是不是威纶软件的缺陷呢

技术交流: 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3U在线模拟过

网友A:
很多用户有使用过在线模拟与3U相连,都能正常通讯的。

注意以下几点:

1,EB8000中plc类型为Fx3u/Fx3G,波特率:9600,E,7,1

2,plc端参数修改,将新参数下载到plc后需要复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