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频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11-08-14):
一套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电机是44KW的永磁同步电机,用变频器驱动,电机用多摩川的旋变作反馈。

电机不带载时,变频器启动后,在无给定速度的情况下可以看到电机不停的抖动,变频器显示的转速为-2——+3转,电流为:-1.0---2.0.

要调整什么才能使电机不抖动呢?

另外速度较高时可以听到有电机有啸叫声,这个又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摸摸电机发热不?may

楼主:
电机正常工作过程中温度一直是60度左右。

网友B:
同步电机怎么会变频器驱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步电机怎么会变频器驱动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楼主:
一般高端的变频器都有驱动同步电机组成伺服系统的功能。

一般伺服电机功率都不太大的,我们这里同样的应用最大是110KW。

楼主:
现在论坛里的高手总是不现身呢?

网友C:
反馈信号的问题,你看一下接线是否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