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控制比例阀

楼主(2011-08-14):
用了OMRON E5CZ-C2MT输出4-20ma 信号控制比例阀,使用PID控制,主要控制温度

现在有个问题,PID有占空比,就是有时候阀会全部关闭,有时候阀开60% 有时候50%有时候 80% 问了欧姆龙公司人说那是占空比 肯定有的,有时候是没有输出的,我是希望在保温的时候阀可以输出一般在上下波动,比如在30%到60%之间来回波动这样,不要全部关闭 那样温差就比较大

现在温差有正负一度左右,有时候甚至会升到设置温度3度以上,客户要求是0.3度正负

有没这样仪表

网友A:
带满负荷负载,自整定一下,我感觉你的这种情况要么执行能力远大于负载,要不就是参数未调好;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调整的问题

网友C:
现场的阀门控制质量如何,比如定位器的整定是否处于良好状态,这个问题要确定是控制系统问题还是现场调节阀问题。

楼主:
我在现场看了人家用的是台仪仪表,型号 PY700-201000  就是在保温状态下,可以看到阀门在中间状态来回波动,问度也在正负0.2度之间波动,但是我用的是欧姆龙 E5CZ-C2MT 的就不行,不知道是我调的不行还是怎么搞的

楼主:
难道都没用过比例阀控温?

高人呢

可能是我说的不够详细

就是我希望再保温状态下阀可以做到在中间来回摆动

网友C:
何为占空比,偶不清楚,但是大多数模拟控制阀都是电流信号的,如果是电压信号控制可能有衰减或干扰,要想确认是哪里的问题,可以在现场调节阀定位器或者接线端子上测量保温状态下得信号大小,如果信号频繁波动那么就是控制室或线路的问题,如果信号稳定调节阀乱动就是现场的问题。

此外在保温状态下即稳定状态下,调节阀开度不是一直在50%点上的,其可以在整个行程的任何位置,只要在这个位置介质的温度恒定就可,这个我想楼主要明白,稳态下得调节阀可处以任何阀位,只要在其位置被控参数稳定即可。

楼主:
今天咨询了欧姆龙公司的人,问下是0-10V和4-20ma 那个抗干扰能力更强点

但是他们回答说是没有可比性,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用那个比较好

我现在用的是4-29ma 但是不稳定 温度在正负1度之间波动

另一个厂家已经做好的是用的0-10V 波动很小,在正负0.2度,可以看到阀门在50#中间两边波动

但是我们这个呢阀门一会全关了,一会又全开,很头疼

网友D:
用比例阀做这个的确不合适。。温度是大滞后的特性

网友D:
偶也是做温度控制的。。可以交流下 qq 4587511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咨询了欧姆龙公司的人,问下是0-10V和4-20ma 那个抗干扰能力更强点

但是他们回答说是没有可比性,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用那个比较好

我现在用的是4-29ma 但是不稳定 温度在正负1度之间波动

另一个厂家已经做好的是用的0-10V 波动很小,在正负0.2度,可以看到阀门在50#中间两边波动

但是我们这个呢阀门一会全关了,一会又全开,很头疼

很难投自控,这个现象说明了控制回路投自控产生震荡,这个可以先投入手动,通过手动改变调节阀开度看温度是否能够稳定,如果手动控制情况较理想,那么就是PID整定不合理,或者简单控制无法实现控制目标,需要变成串级控制。如果手动也无法稳定,那么就是现场不易控可以改变调节阀前后的手阀开度进行优化,如果还不行就是调节阀选型不行要更换型号,最好选用对数特性的调节阀。

网友E:
大多控制仪可以自整定,你可以试试。

网友F:
用输出限幅功能可解决,上限幅60%,下限幅30%即可。

网友G:
但是我们这个呢阀门一会全关了,一会又全开,很头疼

出现这种情况,俄觉得怕是参数设滴,有点病,,,呵呵

至于即使把参数设到最佳,能不能恒温到±0.3℃,那还得两舌鸟~~~~~~~~~~~·

网友H:
欧姆龙也就在包装,塑料机械等中低端场合用下还行,用来控制阀门,很少见有人用的,不如选用品牌的,你有阀门有阀位反馈吗,30-60输出好限制的,这个很简单,你来电话找我,哈哈,宇电自动化 18632158608  范工

网友I(2011-11-09):
PID参数的设置没有设置好

网友G:
1、快三个月咧,也不晓得楼主这小哥哥,问题搞定咧木有?

2、2个月前,俺害羞木好意思舌,,,其实呀,这个温度控不好,问题是有一半,在测温上滴~~~~~~~~

3、为啥?

     你想想呀,测滴精细,才能控滴稳定,,,控制从来都,离不开这个理儿

     而那4位温控仪,接收传感器信号,识别率只有0.1℃,也就是舌,受控阀门,最精细也只能0.1℃、0.1℃滴蹦跶

     所以,很容易超调鸟

4、而俺村SC322温变呢,测温分辨率,是0.01℃

     并且可以,任意设置,例如按180~30℃、30~80℃、38~30℃,输出4~20mA信号

     就是舌,

     一方面受控阀门,可以0.01℃滴调节,

     另一方面,俺会给你个小公式,供你把那两个点值设爎扎,让阀门开度始终在理想区域荡秋千

     再一方面,如果再动点小脑筋,比如用4~20mA+2个继电器,就完全可以甩开PID,而将控温做滴很精细

     俄是说,总之呀,做做让阀门,在(30%±3%)范围内调节这样滴事儿——易入反掌

网友G:
5、呵呵

    俺挑食,一直对测温控温,不是咋感兴趣

    而 PID,实在是太糙鸟

    明年吧,明年俺吹个牛玩,

    民年俺开发个调节能力比PID,至少精细10倍50倍,直接驱动阀门开度加热功率啥滴温变儿

    啥意思呢?

    就是舌比如要加热控温在180℃±0.1℃,

    俺表儿会自动运行一套狸狫怪算法,哈哈,将4~20mA处理成驱动控制信号输出

    超调欠调?,艹,那是PID滴性病,俺开发滴表,木有那爱好······气定神闲哩凯,,,嘿嘿嘿

    备注,用俺表滴,万一是个不看说明书滴精瓜怂儿三蛋货,除外鸟

    嘻嘻嘻

网友H(2011-12-12):
这还不好办啊,你设置下最低输出OPL,将其设为30%这样阀门就不会完全关闭,

反正我们宇电的仪表,实现比较简单,

不过业内很少用欧姆龙的表去控制比例阀的,你可以考虑进口山武的,或我们宇电的,宇电销售服务电话18632158608  范工

网友J:
你可以试用电压控制看看,不过先要确定阀门的最小阈值电压,免得阀门关闭。

网友K:
对:怪话二王 关于

5、呵呵

    俺挑食,一直对测温控温,不是咋感兴趣

    而 PID,实在是太糙鸟

    明年吧,明年俺吹个牛玩,

    民年俺开发个调节能力比PID,至少精细10倍50倍,直接驱动阀门开度加热功率啥滴温变儿

    啥意思呢?

    就是舌比如要加热控温在180℃±0.1℃,

    俺表儿会自动运行一套狸狫怪算法,哈哈,将4~20mA处理成驱动控制信号输出

    超调欠调?,艹,那是PID滴性病,俺开发滴表,木有那爱好······气定神闲哩凯,,,嘿嘿嘿

    备注,用俺表滴,万一是个不看说明书滴精瓜怂儿三蛋货,除外鸟

    嘻嘻嘻

内容的回复:

怪怪 我很期待你的怪怪 控制器啊 其实好多地方放都需要做这种控制 感觉PID的响应时间不够快 研发出来 联系我哈 期待中。。。。。。。。。。。。。。。。。。。

网友L:
你应该检查一下PID控制参数,可调阀门的灵敏度,还有测量温度的仪表。听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参数没有调整好。建议你重新调节一下参数。你可以加我的QQ:307025995

网友(2018-11-20):
引用 楼主:
今天咨询了欧姆龙公司的人,问下是0-10V和4-20ma 那个抗干扰能力更强点 但是他们回答说是没有可比性,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用那个比较好 我现在用的是4-29ma 但是不稳定 温度在正负1度之间波动 另一个厂家已经做好的是用的0-10V 波动很小,在正负0.2度,可以看到阀门在50#中间两边波动 但是我们这个呢阀门一会全关了,一会又全开,很头疼

参数要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