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总是跳闸,原因何在?

楼主(2011-08-15):
现场有一台200系列的PLC 上面的运行开关 (RUN     STOP   SF),现在总是出现跳闸现象,及由运行(RUN)状态自动调到停止(STOP),希望出现过这类故障的高手来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应该是PLC本身的问题,咨询下厂家。

网友B:
DC24V电源故障啊,大哥

网友C:
换了吧,应该是机械故障

网友D:
PLC还有自动跳闸功能??

估计那个拔动开关坏了。

网友E:
不是跳闸是SF故障吧,如果是SF等亮,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F:
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也可能是程序太长了,看门狗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