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这触摸屏程序为什么打不开,,急急急,

楼主(2011-08-15):
大家帮看下这三菱GOT1175的触摸屏程序为什么打不开,,用GT Designer3r,直接打开显示如下面问题,一个请问是不是少了什么文件啊,可以修复不???

指定路径中没有工程文件。

工程的文件夹结构被更改。

文件、文件夹为只读或写保护。

工程要保存的存储容量不足。

工程程文件数据损坏。

网友A:
你看看手册是怎么打开的,其他的触摸屏备份后打开要编译的,不熟悉三菱的。

网友B:
你打开的是什么文件名的程序

网友C:
 说明程序不完成,吧一个文件弄丢了。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新建一个相同型号的触摸屏。保存,再把你原先的工程复制到新工程上面去。我做过了好几次,都是成功的。

网友D:
弄一个正常的工程文件,两个对比一下是不是少了什么文件

要不就按楼上的试试

网友E:
你文件下的路径太长了吧。把项目直接拷贝到D盘根目录试试看。

网友F:
先看看文件名称后缀的是什么文件,或用这个软件新建一个新程序,对比是不是不小心删除了文件中的内容

网友G(2011-10-27):
请跟我联系一下,电话联系15956522155,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