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漏电空开不能用在三相四线制的回路吗?

楼主(2011-08-15):
各位大侠:

      三相三线的漏电空开不能用在三相四线的控制回路中吗?当回路中有N线接入,三相三线漏电空开就跳闸!

网友A:
漏电保护原理是接入漏电的某几条线路的电流矢量和必须为0,否则超过一定电流就跳闸,比如30MA,你接入零线后,有电流从零线流走(这时正常情况4线的和为0),导致三相线电流和不是0了,自然会跳。从原理上明白问题的本质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原理是接入漏电的某几条线路的电流矢量和必须为0,否则超过一定电流就跳闸,比如30MA,你接入零线后,有电流从零线流走(这时正常情况4线的和为0),导致三相线电流和不是0了,自然会跳。从原理上明白问题的本质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C(2011-09-19):
三相三线的漏电空开不能用在三相四线的控制回路中吗?当回路中有N线接入,三相三线漏电空开就跳闸!

网友D:
不跳就不正常了

网友E: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可以用在三相三线上,但三相三线就不能用在三相四线上。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三相三线漏电开关只能用在三相上

网友G:
为什么呢?三相三线漏电开关只能用在三相上,因为N线无法通过漏电开关,所以这时这根零线PEN只能是当PE保护零线使用,而不能用作N工作零线使用。

网友H:
1、三相三线漏电开关,只能用在三相三线负载上!

2、如果在输出端加接单相负载,会跳闸!

网友I:
一般对于三相的漏电开关安装在对外插座上。

网友G:
三相三线的漏电空开下端连接有四眼的插座,零线直接就连接到最大的一个带PE标志的孔上。但不能使用在单相三眼插座上,因为没有工作零线N给单相两眼或三眼插座使用。如果连接了必然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