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使用技巧的总结

楼主(2011-08-15):
1. 问:WORD 里边怎样设置每页不同的页眉?如何使不同的章节显示的页眉不同?
答:分节,每节可以设置不同的页眉。文件――页面设置――版式――页眉和页脚――首页不同
2. 问:请问word 中怎样让每一章用不同的页眉?怎么我现在只能用一个页眉,一改就全部改了?
答:在插入分隔符里,选插入分节符,可以选连续的那个,然后下一页改页眉前,按一下“同前”钮,再做的改动就不影响前面的了。简言之,分节符使得它们独立了。这个工具栏上的“同前”按钮就显示在工具栏上,不过是图标的形式,把光标移到上面就显示出”同前“两个字来
3. 问:如何合并两个WORD 文档,不同的页眉需要先写两个文件,然后合并,如何做?答:页眉设置中,选择奇偶页不同/与前不同等选项
4. 问:WORD 编辑页眉设置,如何实现奇偶页不同? 比如:单页浙江大学学位论文,这一个容易设;双页:(每章标题),这一个有什么技巧啊?
答:插入节分隔符,与前节设置相同去掉,再设置奇偶页不同
5. 问:怎样使WORD 文档只有第一页没有页眉,页脚?
答:页面设置-页眉和页脚,选首页不同,然后选中首页页眉中的小箭头,格式-边框和底纹,选择无,这个只要在“视图”――“页眉页脚”,其中的页面设置里,不要整个文档,就可以看到一个“同前”的标志,不选,前后的设置情况就不同了
6. 问:如何从第三页起设置页眉?
答:在第二页末插入分节符,在第三页的页眉格式中去掉同前节,如果第一、二页还有页眉,把它设置成正文就可以了

●在新建文档中,菜单―视图―页脚―插入页码―页码格式―起始页码为0,确定;●菜单―文件―页面设置―版式―首页不同,确定;●将光标放到第一页末,菜单―文件―页面设置―版式―首页不同―应用于插入点之后,确定。第2 步与第三步差别在于第2 步应用于整篇文档,第3 步应用于插入点之后。这样,做两次首页不同以后,页码从第三页开始从1 编号,完成。
7. 问:WORD 页眉自动出现一根直线,请问怎么处理?
答:格式从“页眉”改为“清除格式”,就在“格式”快捷工具栏最左边;选中页眉文字和箭头,格式-边框和底纹-设置选无
8. 问:页眉一般是---------,上面写上题目或者其它,想做的是把这根线变为双线,WORD 中修改页眉的那根线怎么改成双线的?
答:按以下步骤操作去做:

●选中页眉的文字,包括最后面的箭头●格式-边框和底纹●选线性为双线的●在预览里,点击左下小方块,预览的图形会出现双线●确定▲上面和下面自己可以设置,点击在预览周围的四个小方块,页眉线就可以在不同的位置
9. 问:Word 中的脚注如何删除?把正文相应的符号删除,内容可以删除,但最后那个格式还在,应该怎么办?
答:步骤如下:1、切换到普通视图,菜单中“视图”――“脚注”,这时最下方出现了尾注的编辑栏。2、在尾注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尾注分隔符”,这时那条短横线出现了,选中它,删除。3、再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尾注延续分隔符”,这是那条长横线出现了,选中它,删除。4、切换回到页面视图。尾注和脚注应该都是一样的
10. 问:Word 里面有没有自动断词得功能?常常有得单词太长了,如果能设置下自动断词就好了
答:在工具―语言―断字―自动断字,勾上,word 还是很强大的
11. 问:如何将word 文档里的繁体字改为简化字?
答:工具―语言―中文简繁转换
12. 问:怎样微调WORD 表格线?WORD 表格上下竖线不能对齐,用鼠标拖动其中一条线,可是一拖就跑老远,想微调表格竖线让上下对齐,请问该怎么办
答:选定上下两个单元格,然后指定其宽度就可以对齐了,再怎么拉都行press"Alt",打开绘图,其中有个调整坐标线,单击,将其中水平间距与垂直间距都调到最小值即可。打开绘图,然后在左下脚的绘图网格里设置,把水平和垂直间距设置得最小。
13. 问:怎样微调word 表格线?我的word 表格上下竖线不能对齐,用鼠标拖动其中一条线,可是一拖就跑老远,我想微调表格竖线让上下对齐,请问该怎么办?
答:可以如下操作:●按住ctl 键还是shift,你have a try●double click the line, try it :)●打开绘图,设置一下网格(在左下角)。使水平和垂直都为最小,试一把!?●press "Alt"
14. 问:怎么把word 文档里已经有的分页符去掉?
答:先在工具――> 选项――
> 视图――> 格式标记,选中全部,然后就能够看到分页符,del ete 就ok了。
15. 问:Word 中下标的大小可以改的吗?
答:格式―字体
16. 问:Word 里怎么自动生成目录啊
答:用“格式>>样式和格式”编辑文章中的小标题,然后插入->索引和目录
17. 问:Word 的文档结构图能否整个复制? 论文要写目录了,不想再照着文档结构图输入一遍,有办法复制粘贴过来吗?
答:可以自动生成的,插入索引目录。
18. 问:做目录的时候有什么办法时右边的页码对齐?比如:1.1 标题...............................11.2 标题...............................2
答:画表格,然后把页码都放到一个格子里靠右或居中,然后让表格的线条消隐就可以了,打印出来就很整齐。
19. 问:怎样在word 中将所有大写字母转为小写?比如一句全大写的转为全小写的答:格式->更改大小写->小写
20. 问:在存盘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症状如下:磁盘已满或打开文件过多,不能保存,另开新窗口重存也不管用。如何解决?
答:把word 文档全选,然后复制,然后关掉word,电脑提示你粘贴板上有东西,要不要用于别的程序,选是,然后,再重新打开word,然后粘贴,然后,保存。
21. 问:WORD 中的表格一复制粘贴到PPT 中就散掉了,怎么把WORD 里面的表格原样粘贴到PPT 中?
答:1)比较好的方法是:先把表格单独存为一WORD 文件,然后插入-->对象,选由文件创建,然后选中上面的WORD 文件,确定;2)还可以先把表格copy 到excel 中,然后copy 到PPT 中,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办法;3)可以先做成文本框,再粘贴过去;4)复制粘贴,但是在PPT 中

不能粘在文本框里面;5)拷屏,做成图片,再弄到PPT 里面。
22. 问:有没有办法将PPT 的文字拷入WORD 里面?
答:另存就可以了。只要以.rtf 格式另存即可
23. 问:word 中图片的分栏如何处理?假如有:1 2 图3 4 这样的结构,我想实现:1 3 图(要横跨两栏)2 4 但是,试了半天总是:1 2 图3 4 怎么办呀?help!答:设置图片格式――版式――高级――文字环绕――环绕方式选上下型――图片位置――对齐方式选居中――度量依据选页面,要先改文字环绕,然后才能改图片位置

24. 问:用word 写东西时字距老是变动,有时候自动隔得很开,有时候进入下一行的时侯,上一行的字距又自动变大了,这是为什么?怎么纠正啊?
答:是因为自动对齐的功能,格式――>段落――>对齐方式可以选。还有允许断字的功能如果check 上,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了。
25. 问:在使用WORD 的样式之后,如标题1、标题2 之类的,在这些样式前面总会出现一个黑黑的方块,虽然打印的时候看不到,但看着总是不舒服,有没有办法让它不要显示呢?
答:“视图”-->“显示段落标志”,把前面的勾去掉。其实这个很有用,可以便于知道哪个是标题段落
26. 问:文章第一页下面要写作者联系方式等。通常格式是一条短划线,下面是联系方式,基金支持等。这样的格式怎么做出来?就是注明页脚吗?
答:插入――脚注和尾注
27. 问:文字双栏,而有一张图片特别大,想通栏显示,应该怎么操作?
答:可以选择的内容,按双栏排。选择其他内容,按单栏排。
28. 问:Word 里面如何不显示回车换行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