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学好EXCEL

楼主(2011-08-15):
                      半小时让你成为EXCEL高手

如果我们在用Excel XP处理庞大的数据信息时,不注意讲究技巧和方法的话,很可
能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因此如何巧用Excel来快速输入信息就成为各个Excel XP用
户非常关心的话题...
1、快速输入大量含小数点的数字

如果我们需要在Excel XP工作表中输入大量的带有小数位的数字时,按照普通的输入方
法,我们可能按照数字原样大小直接输入,例如现在要在单元格中输入0.05这个数字
时,我们会把“0.05”原样输入到表格中。不过如果需要输入若干个带有小数点的数字
时,我们再按照上面的方法输入的话,每次输入数字时都需要重复输入小数点,这样工
作量会变大,输入效率会降低。其实,我们可以使用Excel XP中的小数点自动定位功
能,让所有数字的小数点自动定位,从而快速提高输入速度。在使用小数点自动定位功
能时,我们可以先在Excel XP的编辑界面中,用鼠标依次单击“工具”/“选项”/“编
辑”标签,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自动设置小数点”复选框,然后在“位数”微调编
辑框中键入需要显示在小数点右面的位数就可以了。以后我们再输入带有小数点的数字
时,直接输入数字,而小数点将在回车键后自动进行定位。例如,我们要在某单元格中
键入0.06的话,可以在上面的设置中,让“位数”选项为2,然后直接在指定单元格中
输入6,回车以后,该单元格的数字自动变为“0.06”,怎么样简单吧?

2、快速录入文本文件中的内容

现在您手边假如有一些以纯文本格式储存的文件,如果此时您需要将这些数据制作成
Excel XP的工作表,那该怎么办呢?重新输入一遍,大概只有头脑有毛病的人才会这样
做;将菜单上的数据一个个复制/粘贴到工作表中,也需花很多时间。没关系!您只要
在Excel XP中巧妙使用其中的文本文件导入功能,就可以大大减轻需要重新输入或者需
要不断复制、粘贴的巨大工作量了。使用该功能时,您只要在Excel XP编辑区中,依次
用鼠标单击菜单栏中的“数据/获取外部数据/导入文本文件”命令,然后在导入文本会
话窗口选择要导入的文本文件,再按下“导入”钮以后,程序会弹出一个文本导入向导
对话框,您只要按照向导的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把以文本格式的数据转换成工作表的
格式了。

3、快速输入大量相同数据

  如果你希望在不同的单元格中输入大量相同的数据信息,那么你不必逐个单元格一
个一个地输入,那样需要花费好长时间,而且还比较容易出错。你可以通过下面的操作
方法在多个相邻或不相邻的单元格中快速填充同一个数据,具体方法为:首先同时选中
需要填充数据的单元格。若某些单元格不相邻,可在按住Ctrl键的同时,点击鼠标左
键,逐个选中;其次输入要填充的某个数据。按住Ctrl键的同时,按回车键,则刚才选
中的所有单元格同时填入该数据。

4、快速进行中英文输入法切换

  一张工作表常常会既包含有数字信息,又包含有文字信息,要录入这样一种工作表
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在中英文之间反复切换输入法,非常麻烦,为了方便操作,我们可以
用以下方法实现自动切换:首先用鼠标选中需要输入中文的单元格区域,然后在输入法
菜单中选择一个合适的中文输入法;接着打开“有效数据”对话框,选中“IME模式”
标签,在“模式”框中选择打开,单击“确定”按钮;然后再选中输入数字的单元格区
域,在“有效数据”对话框中,单击“IME模式”选项卡,在“模式”框中选择关闭
(英文模式);最后单击“确定”按钮,这样用鼠标分别在刚才设定的两列中选中单元
格,五笔和英文输入方式就可以相互切换了。

5、快速删除工作表中空行

  删除Excel XP工作表中的空行,一般的方法是需要将空行都找出来,然后逐行删
除,但这样做操作量非常大,很不方便。那么如何才能减轻删除工作表中空行的工作量
呢?您可以使用下面的操作方法来进行删除:首先打开要删除空行的工作表,在打开的
工作表中用鼠标单击菜单栏中的“ 插 入”菜单项,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列”,从而
插入一新的列X,在X列中顺序填入整数;然后根据其他任何一列将表中的行排序,使
所有空行都集中到表的底部。删去所有空行中X列的数据,以X列重新排序,然后删去
X列。按照这样的删除方法,无论工作表中包含多少空行,您就可以很快地删除了。

6、快速对不同单元格中字号进行调整

在使用Excel XP编辑文件时,常常需要将某一列的宽度固定,但由于该列各单元格中的
字符数目不等,致使有的单元格中的内容不能完全显示在屏幕上,为了让这些单元格中
的数据都显示在屏幕上,就不得不对这些单元格重新定义较小的字号。如果依次对这些
单元格中的字号调整的话,工作量将会变得很大。其实,您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来减轻
字号调整的工作量:首先新建或打开一个工作簿,并选中需要Excel XP根据单元格的宽
度调整字号的单元格区域;其次单击用鼠标依次单击菜单栏中的“格式”/“单元格”/
“对齐”标签,在“文本控制”下选中“缩小字体填充”复选框,并单击“确定”按钮
;此后,当你在这些单元格中输入数据时,如果输入的数据长度超过了单元格的宽度,
Excel XP能够自动缩小字符的大小把数据调整到与列宽一致,以使数据全部显示在单元
格中。如果你对这些单元格的列宽进行了更改,则字符可自动增大或缩小字号,以适应
新的单元格列宽,但是对这些单元格原设置的字体字号大小则保持不变。

7、快速输入多个重复数据

在使用Excel XP工作表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要输入大量重复的数据,如果依次输入,无
疑工作量是巨大的。现在我们可以借助Excel XP的“宏”功能,来记录首次输入需要重
复输入的数据的命令和过程,然后将这些命令和过程赋值到一个组合键或工具栏的按钮
上,当按下组合键时,计算机就会重复所记录的操作。使用宏功能时,我们可以按照以下
步骤进行操作:首先打开工作表,在工作表中选中要进行操作的单元格;接着再用鼠标
单击菜单栏中的“工具”菜单项,并从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宏”子菜单项,并从随
后弹出的下级菜单中选择“录制新宏”命令;设定好宏后,我们就可以对指定的单元
格,进行各种操作,程序将自动对所进行的各方面操作记录复制。

8、快速处理多个工作表

  有时我们需要在Excel XP中打开多个工作表来进行编辑,但无论打开多少工作表,
在某一时刻我们只能对一个工作表进行编辑,编辑好了以后再依次编辑下一个工作表,
如果真是这样操作的话,我们倒没有这个必要同时打开多个工作表了,因为我们同时打
开多个工作表的目的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帮你顶一个

防水套管

网友B(2011-09-16):
D、最后点击工具栏上的“图表向导”图标,在出现的各种图表格式图标中选择“X,Y
散点图”,然后在

网友C:
不错不错,很实用的。

网友D:
很实用的技巧,谢谢分享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