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B系列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1-08-15):
台达ASDA-ABD的伺服驱动器控制1500W电机转一圈。电子齿轮比设为1:1,检出器输出脉冲数设为12500,用三菱PLC编程。写程序:PLSY K70000 K10000 Y1(因查到编码器分辨率和反馈分辨率为2500/10000ppr)。但是电机不是转一圈,每次转动有误差,几圈之后位置改变。

向高手请教:要想消除误差还需设置哪些参数?检测电机反馈脉冲数(绝对值)每转一圈脉冲数减少四十。

补充:低速运行的时候脉冲不会失步,速度快的时候每次都丢脉冲,而且会累积。

网友A:
检出器输出脉冲数设为2500即可,PLC高速计数器采用4倍频,就一致了。

网友B:
先看看PLC的输出和编码器的回授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再看看有没有累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检出器输出脉冲数设为2500即可,PLC高速计数器采用4倍频,就一致了。

没有用高速计数器,用的ZRN指令,电机上就带一把刀。用指令PLSY让电机转一圈,几圈之后就有误差了,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先看看PLC的输出和编码器的回授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再看看有没有累积误差

脉冲频率为70000,脉冲命令脉冲计数每次减少40,脉冲频率为20000,脉冲命令脉冲计数每次减少20,脉冲频率脉冲计数为2000,脉冲命令脉冲计数在误差允许范围内,好像是累积误差的问题。请问一下,怎么消除累计误差啊?

楼主:
失步问题严重啊!

楼主:
监控状态p0-02设为2(脉冲命令脉冲计数)开始时是9980多,每执行一次脉冲减少四十,最后成了2000多。

楼主:
是不是编码器都有误差,需要Z相回零才可以?我编的程序。先用按钮控制脉冲 PLSY K10000 K10000 Y1,然后用M8029的上升沿控制回原点,ZRN  X3 K3000 K1000(X3为接近开关)

网友B:
你说的脉冲命令脉冲计数是不是看驱动器上的回授?可以加我Q,2238262396看看能不能帮到您!

楼主:
求高手,求高手,求高手!

楼主:
现在由脉冲+方向模式改为CW/CCW模式,问题解决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新的问题:脉冲信号接5V电源,伺服用外部24V供电,将伺服SON与COM短接。PLC未执行动作之前伺服启动,当给PLC输入指令时,没有脉冲发出,且伺服不再处于启动状态。用指令2-30强制伺服启动的话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初步判断是脉冲信号与COM冲突,但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检出器输出脉冲数设为2500即可,PLC高速计数器采用4倍频,就一致了。

现在改为CW/CCW模式,问题解决了,不知道原因。试程序时,一直使用p2-30强制伺服启动。现在设置p2-51为1(内部产生伺服启动不由DI触发)。上电时伺服启动,但是JOG状态下电机不转。当PLC有输入时电机没反应且伺服处于非启动状态。接线为脉冲接5V电形成回路。

网友A:
P2-51=0,P2-10=1。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P2-51=0,P2-10=1。再试试。

试过了,没有用。35接外部24+,11接24+,45 4749短接,45接24-,脉冲接5V形成回路,p2-51=0,p2-10=1,初次上电伺服启动,PLC执行动作时伺服处于非启动状态。

网友A:
P2-51=0,P2-10=1,按下图接线即可。

楼主:
对:乔工 关于P2-51=0,P2-10=1,按下图接线即可。
内容的回复:

多谢乔工,找到原因了。是一直有ALE14错误,把参数2-15,2-16,2-17设为0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A:
渐行渐远,找到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