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应急电源日常维护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08-15):
为了使EPS应急电源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我们平常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呢?笔者总结了下列结论:

一、场地的维护:
1、检查室内是否通风透气、室温多高?
2、EPS所配的蓄电池环境温度消防行业要求不高于30℃,温度对蓄电池使用寿命影响较大,25℃以上每升高10℃蓄电池使用寿命减半,有条件的单位应装上空调;
3、EPS必须远离火源及易燃易爆品,平常一般的杂物不要堆放于EPS放置的室内,既不利于防火安全也容易引来鼠类藏匿进而发生啃咬电缆线引发事故;
4、春夏季节潮湿的空气易使EPS内部控制电路板上结露,从而使EPS出现控制故障,因此春夏季节应让室内尽量防潮;
5、室内灰尘不能太多太脏,灰尘一般带正电荷,如果EPS控制板上积压的太多就可能造成控制板故障;
6、EPS的放置点不能靠窗户太近,以防水浸、雨淋、日晒。

二、市电输入端的维护:
1、经常检测市电电压是否正常,零、火线是否错位,尤其是EPS前端是具有双路市电或带有备用发电机组的电网更要经常检查第一路主电与第二路备用电供电的零、火线是否一致,如发现错位必须立刻纠正,否则易引起EPS故障。
2、EPS前端装有防雷器的用户应定期检查防雷器及接地线是否正常。鼠类较多的场地一般应于输入输出电缆线外加装防护套管。

三、EPS输出回路的线路维护:
根据EPS各输出断路器的现状判断输出回路是否短路,使用钳流表等检测各回路是否超载,用手触电缆的方式感知电缆的温度是否异常从而判断线径是否合适或太小。

四、 柏克EPS应急电源的主要性能:

1、智能数字化控制技术:
采用三块高速微控制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来实现电路控制,参数设定、运行管理、先进的自检和自侦测功能,可对电路板上的所有独立电路连接进行自检和故障分析。您可以充分信赖经过数码变换的正弦波电压,及完美运行的新方案:满足您的实际需要。

2、高效的IGBT(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逆变技术:
采用第六代IGBT良好的高速开关特性;具有高电压和大电流的工作特性;采用电压型驱动,只需要很小的控制功率。第六代IGBT具有更低的饱和压降,逆变器的工作效率更高,可靠性更高。

3、优越的负载特性:
完全满足从0到100%负载的跃变,而无需切换到旁路,并保护输出稳定可靠,带电机负载时可设置为变频调压输出。

4、直观的LED状态指示:工作流程式状态指示,一目了然。

5、完善的保护功能:
输入输出过欠压保护、输入浪涌保护、相序保护、电池过充过放保护、输出过载短路保护、温度过高保护等多种系统保护和报警功能。

6、高性能的动态特性:
采用瞬时控制方式和有效值等多种反馈控制,既实现了高动态调节,减小输出电压失真度。

7、采用6脉波整流充电器,充电电流可从0-100A根据电池配置容量设置。

8、智能化的电池管理:
智能电池充电:根据用户的电池配置自动调整电池的充电参数,并会根据供电环境对电池进行均充浮充转换、温度补偿充电,放电管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减少管理员的负担。|

9、可选配电池巡检模块:
可对单个的参数进行测量,并在显示板上显示出来。如有电池故障立即报警,通知管理员。

10、智能侦测功能:
该系统的微处理器时时对所有的电源状态、断路器状态,熔断器状态和所有的电路工作状态进行在线侦测,如有故障立即保护并报警通知管理员。

11、智能通讯:
·RS232和RS485通讯端口真正实现多用途通讯和远程监视。
·可选的SNMP卡,实现远程监控和网络管理;
·可选的干接点接口,采用无源接点实现对EPS的状态监控。
·根据要求提供消防联动信号。

12、个性化的设置:
可根据输入的供电的不同,对输入的参数进行适当的调节。

13、照明型、动力型、混合型通用一种产品设计,用户只需根据现场的负载设备情况在EPS显示监控器里面选择EPS的工作类型即可调整为适应负载类型的工作方式。

14、为了适应电脑监控设备和一些要求转换时间短的灯具,本产品采用快速掉电检测软件设计,实现转换时间小于2毫秒。

15、产品外观尺寸可以根据用户现场要求设计。

16、 产品具有三防功能,可用于地下室及一些比较潮湿环境较差的地方。

随着国人对安全意识的提高及EPS应急电源应用优势的凸现,以及国内消防行业、建筑电气设计业的大力提倡与推广,EPS的市场前景会在几年内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柏克EPS应急电源YS、YJS系列单相三相混合通用型EPS,容量从1KVA到400KVA,该系列产品采用高速微处理器(MCU)和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经软件编程控制。功率器件采用当今最先进的第六代低损耗大功率IGBT和静态开关和切换时间小于1.8毫秒,广泛应用于大楼照明、道路交通照明、电力、工矿企业、消防电梯(消防泵)等消防设备。柏克电源,服务高端,成就卓越,在国人眼中已成为无可替代的国内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