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流量计输出为零点的问题

楼主(2011-08-15):
标准孔板和差压变送器在现场投入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现场变送器零显示或者显示为零点以下,造成以上的原因,我们需要重点检查的可以从下面几个地方着手检查:

一、平衡孔板流量计的引压管路正压管路堵塞或泄露,这种情况正常是在测量煤气的时候会发生,所以要对变送器取压管路进行定期的疏通。

二、变送器高低导压管接反,这样的情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一般是由于现场工艺人员安装失误导致

三、工艺管道内流体方向相反,将标准孔板连同直管段一起重新调整过来。

四、变送器自身故障,主要是由于在出厂前没有经过一定的校验。

针对以上的问题,下面主要给大家介绍下主要解决措施:
对于平衡孔板流量计取压管堵塞的情况,利用外部气源进行冲洗,或者直接更换;接线接反的装置,将变送器表头部分旋转180度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