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换相问题?

楼主(2011-08-15):
我今天遇见一个单相得电风扇,它的引出线有3根,线1分别与线2,线3的电阻为5欧,线2与线3的电阻10欧,线2与线3是分别接在电容的两个线头上。线1接了一根电源线,但另一根电源线接在线2与电容的公共接线上时,电机反转了,然后我又把这根电源线接在线3与电容的公共接线上时,电机正传。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我以前知道的是单相电机要能换相,应该有4根引出线才可以哦,是通过换主绕组的首尾来改变风机的方向的。

网友A:
郁闷    单相电机叫 移相    你去看看  电工基础哦

网友B:
“我以前知道的是单相电机要能换相,应该有4根引出线才可以哦,是通过换主绕组的首尾来改变风机的方向的。 ”

1、启动绕组、工作绕组共计4个引出端;

2、启动绕组、工作绕组,各有1个端连接在一起,称为公共端,所以3个引出线;

3、启动绕组、工作绕组互换时,也可以改变转向,一般洗衣机就是这样换向的!

网友C:
启动绕组和主绕组互换的前提是:两绕组参数要相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知道的是单相电机要能换相,应该有4根引出线才可以哦,是通过换主绕组的首尾来改变风机的方向的。 ”

1、启动绕组、工作绕组共计4个引出端;

2、启动绕组、工作绕组,各有1个端连接在一起,称为公共端,所以3个引出线;

3、启动绕组、工作绕组互换时,也可以改变转向,一般洗衣机就是这样换向的!

网友E:
很常见的,现在的木工都经常这样玩,220V的电器设备自己接个电容,接个刀闸开关,控制电器的正反转

网友F:
洗衣机的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是一样大的

网友F:
用单相电容式电机说明: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即起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在起动绕组上串联了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器,当运行绕组和起动绕组通过单相交流电时,由于电容器作用使起动绕组中的电流在时间上比运行绕组的电流超前90度角,先到达最大值。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两个相同的脉冲磁场,使定子与转子之间的气隙中产生了一个旋转磁场,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电机转子中产生感应电流,电流与旋转磁场互相作用产生电磁场转矩,使电机旋转起来。

网友F:
小小的单相电机也包含着很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