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二十六期—变频器的频率和制动电阻问题

楼主(2011-08-16):
擂台一:变频调速时电动机是否都是从0Hz开始起动?? 请详细说明原因,能给出相关论证的更佳!

擂台二:变频器调速时由于起、制动较频繁,制动电阻发热严重,怎么办?请详细说明可能发生的原因,给出相关事例的更佳!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期待着楼下的精彩回答。

网友B:
擂台二:变频器调速时由于起、制动较频繁,制动电阻发热严重,怎么办?请详细说明可能发生的原因,给出相关事例的更佳!

网友C:
擂台一:变频调速时电动机是否都是从0Hz开始起动?

对于轻载起动的负载,电动机一般是从0Hz开始起动的。但对于惯性较大的负载,起动时须加一点冲击力,才易于起转。这时,可适当设定起动频率.

擂台二:变频器调速时由于起、制动较频繁,制动电阻发热严重,怎么办?

首先制动电阻是用来消耗能量的,若发热严重,说明制动电阻配置不合适,或制动电阻散热设计不和适,会对运行安全产生危害,会造成变频器烧毁,一般制动电阻都有温度检测装置,过高会报警,及时检查,可以避免安全危害。

网友D:
天天天问题特让他人生太热太热太热太热

网友E:
擂台一:变频调速时电动机是否都是从0Hz开始起动?

1、如果零HZ启动,就是说转差是零,转矩是零;

2、如果零HZ启动,异步电机启动瞬间通入的是直流电;

3、实际上零HZ启动,是一个不确定的未知过程,所有变频器都不会是零HZ启动;

网友E:
4、那么启动时,多少HZ 合适呢?

5、如果启动时,为额定转差,转子的转矩应该是额定转矩;

6、如果启动时,为2倍的额定转差,转子的转矩应该是2倍的额定转矩;

网友E:
7、如果启动时,为额定转差△ne=n1-n2e,那么启动时的频率是:

f = P△ne/60

网友E:
8、如果启动时,为2倍额定转差△ne=n1-n2e,那么启动时的频率是:

f = 2P△ne/60

网友E:
擂台二:变频器调速时由于起、制动较频繁,制动电阻发热严重,怎么办?

1、如果没有制动,制动电阻发热严重,这是故障;

2、制动,制动电阻发热是正常的物理现象;

网友E:
3、起、制动较频繁,制动电阻发热严重也是正常现象,因为制动不频繁,制动电阻发热就少;

网友E:
4、关键是电阻发热严重时,电阻的功率过载了没有?只要在额定范围内那也没有问题;

网友E:
5、制动较频繁,制动电阻发热严重,电阻功率超过额定功率,就要换额定功率大的电阻;

6、制动电阻烧坏了,可是个大问题,会过压停机,负载失去制动力矩,后果严重;

网友F:
深圳市鑫烨机电有限公司   专业代理日本松下伺服电机,安川伺服电机,触摸屏,减速机,主轴电机等自动化产品。欢迎各界人士来电来函咨询       www.xysifu.com

网友G:
变频调速时电动机是否都是从0Hz开始起动??

不能。理由如下:

在加上电源转子尚未转动瞬间, n=0,这时 s=1;启动后的极端情况 n= n0,则 s=0,即 在0~1之间变化,一般异步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的 =1%~6%.

启动瞬间,电机启动转矩大,要求的电流大。变频启动一般采用v/f 比恒定控制是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中最基本的控制方式。它是在改变变频器输出电压频率的同时改变输出电压的幅值,以维护电机磁通基本恒定,从而在较宽的调速范围内,使电动机的效率、功率因数不下降。 控制是目前通用变频器中广泛采用的控制方式。
采用该种方式后,电机的机械特性如下:
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方向调速时的机械特性
从图可以看出,采用变频调速后,电机带负载的能力急剧下降,而即使电机空载,负载也不可能为0,存在摩擦等因素。所以变频器不能从0开始启动。

网友H:
擂台一:变频调速时电动机是否都是从0Hz开始起动?

大家知道交流电机通直流时为制动,如果 0 Hz启动,异步电机启动瞬间通入的是直流电,转差是0,转矩也是0,所有变频器都不会是 0 Hz启动,一般为5 Hz 。

擂台二:变频器调速时由于起、制动较频繁,制动电阻发热严重,怎么办?

      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用于将电动机产生的再生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的载体,所以起、制动较频繁,制动电阻发热严重也是正常现象,关键是电阻发热严重时,电阻的功率过载了没有?只要在额定范围内那也没有问题,但为了更好的散热,在柜子里要做好散热排风

网友I:
变频器在采用矢量控制是可以在较低频率按额定转矩运行的,0HZ启动是相对来说的,在某些场合采用标量控制,但负载较大时,往往采用从2到5HZ作为起始频率,提高启动性能。制动电阻过热,在不导致变频器制动时报警过电压的情况下,可采取适当更换制动电阻值稍大的制动电阻,更换额定功率大一倍的制动电阻,使用风扇加强电阻的散热效果,注意环境温度不能太高,否则必须考虑移动变频器至40度以下场所,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适当增大积分停车时间,以避免频繁烧毁制动电阻,在变频器过压保护后,如果没有其他机械制动可能会产生事故

网友J:
擂台一:变频调速时电动机是否都是从0Hz开始起动?? 请详细说明原因,能给出相关论证的更佳!

       对于轻载起动的负载,电动机一般是从0Hz开始起动的。但对于惯性较大的负载,起动时须加一点冲击力,才易于起转。这时,可适当设定起动频率,如图1所示。使起动转矩增加,同时也缩短起动时间。

网友J:
擂台二:变频器调速时由于起、制动较频繁,制动电阻发热严重,怎么办?请详细说明可能发生的原因,给出相关事例的更佳!

        由于降速过程通常都很短,所以,制动电阻RB的功率(瓦数)是按短时运行设计的。通电时间长了,或通电比较频繁的,就会出现发热严重的现象。
       处理方法:在不改变RB的阻值的前提下,增大R B的功率。只要RB的阻值未变,制动单元可不变。这是因为:制动时间相对于发热过程来说,是十分短暂的,但对于晶体管来说,已经是足够长的时间了。所以在设计时,制动单元VB是按“长期运行”选定的。

楼主:
一等奖 30MP:
刘志斌                    binzhiliu

二等奖20MP:
零下二度                  a332329107
MadforG                   MadforG
welfare87                welfare87
花开_花落                the_wise

三等奖10MP: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电仪人生                       jy7898818

鼓励奖30积分: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