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ASDA A2 PR模式原点回归说明

楼主(2011-08-16):
原点回归的目的,是把电机编码器的Z脉冲位置连结到驱动器内部的座标上,Z脉冲对应的
座标值可以指定。
原点回归完成后,停止的位置并不会在Z脉冲的位置上,因为找到Z脉冲后必须减速停止,
因此会依据减速曲线超出一小段距离,但Z的座标已经正确设定,不影响后续定位准确度。
例如:指定Z脉冲对应的座标值为100,原点回归完成后Cmd_O = 300,代表减速距离为
300-100=200(PUU)。由于Cmd_E = 100(Z 的位置绝对座标),若要回到Z脉冲的位置,只
需要下达定位命令:绝对命令100或增量命令 0均可。

本人不太理解谁能说明一下?

参数P6-01    ODAT  原点定义值 应该是在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时才是有效的,对于增量编码器没有什么意义吧?

网友A(2013-03-07):
我觉得还要在外部加原点传感器和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