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触摸屏控制两个PLC

楼主(2011-08-16):
发表于: 15秒前 关闭 修改 删除
我现在需用用一台触摸屏(维纶)控制两个PLC(CP1H)
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需要具体一点 PLC和触摸屏之间采用485  2线通信……请问PLC和触摸屏之间的参数设置之类的请说明一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路过只能进来支持一下楼主。

因为我们是生产触摸屏一体机电源的厂家,不太懂这一块的技术问题。。

网友B:
屏和PLC的通讯参数要设顶一致。

你可以在网上下载维纶的资料,说明书的后面有啊

网友C:
触摸屏控制主站PLC,然后主站PLC与从站PLC通讯。即可实现控制。

网友D:
一般触摸屏上会有不止一个COM口,可以参考说明书进行设置。

网友E:
维纶不是可以在设备属性里面可以添加PLC的么,然后设置COM1-CP1H(1)COM2-CP1H(2),不过很多都是一个串口的。最后在编辑触摸屏的时候要控制哪个选择哪个PLC就好了啊

网友F: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就选标准的HOSTLINK就行,在PLC设置菜单里,模块要选CP1W-CIF11之类的支持RS485通讯的模块.

人机界面也要在相应的端口设置相应的通讯参数.

网友G:
威伦的触摸屏有三个com口啊,可以的啊,com1和com3都有两线485,参数设置一样就好了。看看手册

网友H(2011-09-16):
在屏里面新建两个PLC文件就可以了,7寸屏的话,就带有3个通讯接口,别说控制两、就算是3个都没任何问题,如果通过485通讯协议的话,可以控制很多个的

网友I:
一个PLC带两个屏可以吧?

网友J:
应该可以吧,,plc应该要设置不同的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