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端子接入200V是否会导致台达B型炸机?

楼主(2011-08-16):
请问台达B系列变频器,由于接线错误.导致FWD接线端子对地有200V的电压.会导致变频炸机吗?

网友A:
所有的数字输入点都是有光耦隔离的,故楼主的情况是FWD端子内部的光耦或是与光耦串联的电阻烧毁,保护的二极管击穿。不会引起别的端子损坏,更不会炸机。

网友B:
对,不会炸机,但会像1楼说的那样

网友C:
不会炸机,但是控制卡有可能会被强电击坏

楼主:
但发现一个现象,一给FWD信号,就是启动啦!变频器会先瞬间断电一下,然后再重启.接着运行.断电重启瞬间能听楚的听到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吸合的声音.现场启停比较频繁.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引起炸机呢?

网友D:
端子输入高电压,理论上你光耦坏,但是高电压会串入主板,造成内伤,比如击穿CPU,形成的故障很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