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上电后板子GINT-5611C发出“啾啾”的报警声

楼主(2011-08-16):
请教各位:我的ACS800上电后板子GINT-5611C发出“啾啾”的报警声,控制盘也点不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六个IGBT没有坏,请发表高见!

网友A:
电源问题啊,要不外面有短路了。

网友B:
最好,再叙述的详细点.

楼主:
查到原因了,正如“董永”专家说的,电源问题,RMIO-01C的24V电源连线因导电性灰尘短路了,清理后正常了